钛合金(TC4)电火花加工??

楼主(2010-01-19):
请问有没有谁对钛合金电火花加工比较熟悉的!!

网友:
我们厂就是做电火花机的。理论上导电的物体都可以放电加工。不过至于楼主问的怎么加工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0-04-27):
我拿线切割 割过TC4    主要是割去工艺台   表面光度不好 发蓝了  钢没这种现象  估计是熔点比较低的原因吧

网友(2010-05-28):
不知道你说的是线切割切还是电火花打,如果是切,什么问题也没有,如果是打的话,对机床电源是有要求的,机床不好的话,一件活就要打很久,且电极也消的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