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图中的类似图像可以由其他的三维图存为CAD转换过来嘛

楼主(2010-01-19):
如图 图中的图选不同视图方向时自动为平面,这种图是如何生成的!4 M' m5 i" A* ]' G% ^

网友(2011-08-15):
大侠   你这图是怎么画的  请教一下    我只会画简单的空间图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一年半才有一个回复,很说明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在底面上做过拉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