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螺距螺杆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2010-01-19):
请教大家,渐变螺距螺杆、突变螺距螺杆用什么机床加工,有什么品牌的机床

网友:
不知道,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只能用数控加工了。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这样的螺栓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带第四轴的加工中心,铣出来

网友:
带第四轴的加工中心,铣出来
引用 网友A:

同意,或者车削中心

普通数控车要干的话,不是不可能,应该比较困难

网友:
渐变普车车的话,简单点说原理就是车螺纹时,小拖板带挂轮,车床具体改装有点麻烦。突变不清楚。

网友:
有专门的铣螺纹的机床啊。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这样的螺栓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处?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塑料挤出机所用的螺杆就是变螺距螺杆。它在进料区处的螺距较大,沿轴向逐渐变小,越近出料口,螺距越小。并且其外径及底径也有相应变化的。

网友:
我们都是外购

网友B:
举个例子,塑料挤出机所用的螺杆就是变螺距螺杆。它在进料区处的螺距较大,沿轴向逐渐变小,越近出料口,螺距越小。并且其外径及底径也有相应变化的。
引用 网友C:

哦!明白了!这也类似我们食品机械里常用到的进瓶螺杆一样的结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这种螺杆不是螺纹,一般不用数控车床加工 ,是铣出来的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能不能将车床改装下,即将托板的驱动丝杆改成和工件相同的可变螺母,就像靠模车床那样!!
不知道可不可行!!在下不才,愚见!!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把

网友:
可以用广数980TD的系统的数控车做

网友(2010-04-05):
用数控机床啊 我是专门做机床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QQ710542240

网友:
普通车床改装也可以加工的,抽去小拖板丝杠,设计一个凸轮用来加工中大拖板移动时小拖板随着凸轮的转动而移动,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2010-05-14):
我们设计加工过这样的螺杆,等螺距螺杆、变螺距螺杆,还有异形螺杆,锥形螺杆等,如有需要请联系:13685658210   孔工

网友(2014-03-14):
引用 网友A:
带第四轴的加工中心,铣出来

有联系方式吗?真诚请教问题,谢谢。

网友:
用普通数控车,加宏程序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
如果加工的批量大,值得做一台专用设备,你可以到宁波,找制作塑料挤压设备的单位,很容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