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粘度与压力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0-01-19):
请大家帮帮忙,我们的制冷(R22)活塞压缩机以前使用壳牌G68#润滑油,现在改用壳牌G32#润滑油,油压由原来的6.9bar变为了5bar,并且每周更换一次新的32#润滑油后,压力变还是在5bar左右,好像还有下降的趋势;每次换油时油过滤器上都有一层黑黑的油泥,因为换油时间间隔短,油箱是干净的,但是油温\吸排气温度都正常,真是搞不明白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68#液压油比32#液压油粘度高,粘度高的过相同截面泄漏时的压差要大 所以压力会高,温度越高,同种油的粘度越低。这个就向你把黄油由一个牙膏里挤出来需要用的力比豆油挤出来用的力大是类似的。

楼主:
谢谢指点,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
             相同条件下,粘度越大,润滑油的压力越高;反过来,油压力越高,粘度也越大!!

网友(点评):
(油压由原来的6.9bar变为了5bar),不清楚测量点

网友:
泄漏产生压力时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