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径70工差0.0001-0.0005的圆柱50长, 用什么加工?

楼主(2010-01-19):
一个直径70工差0.0001-0.0005的圆柱50长, 用什么加工?

请教,谢谢!

网友:
请楼主确认一下小数位和单位,是毫米还是英寸?

网友:
LZ在考眼力吗?这么多零

网友:
精度有这么高吗?如果是毫米做单位的话,好像已超过微米级了

网友:
是啊,这么高的精度要求车床精度得是0.00001才行啊

网友:
英制的标注吧

网友:
楼主在考我们吧,这么小的精度就是机床能达到,也要考虑温度的影响啊,所以你说的这个精度不实用吧

网友:
材质呢?有色金属还是其他什么材料?热处理么?光洁度?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我手上就有数车可以加工到0.0001毫米级别的,干点铜铝这样的东西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是什么机械用的,柱塞还是模具导柱?

网友:
是啊,跟材料有关系

楼主:
单位mm,材料工具钢T8A,做一个量规,光洁度0.1

网友:
难啊!看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哦.这个,国产高精度磨床足已.但要带磨削指示仪.

网友:
这很难做啊

网友:
单位mm,材料工具钢T8A,做一个量规,光洁度0.1
引用 网友A:

0.4微米公差,圆度、圆柱度当然更严格,0.1的表面粗糙度不合理啊;严格来说,做出来,你们单位可能也没有能力检测,要委托其他单位或者计量局。这些先不说,作为量规,需要这么严格的公差(基本尺寸70,不是7),恐怕不合理吧?被测公差肯定也很严格了,用量规检测就有问题了,应该用别的检测方法

网友:
什么机器上用到这么精密的东西呢

网友:
用高精度的外圆磨床做,尺寸需要0.1um级的在线测量仪

哈廷的外圆磨,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其实,楼主根本就不明白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要不请楼主讲讲如何检测这东西,讲明白了再说.

网友:
达到这个精度不是不可以,不过只能磨了,而且要先研下中心孔,用合金顶尖在60°上磨3个对称的面出来,在再车床上两顶尖顶下研两端中心孔,然后在上磨床磨,用的顶尖最好和研磨的顶尖一样的,一个厂家的,保证60°相同,我们曾经做过圆跳动0.0003的异形顶尖。

网友:
我曾经推过一个竖杆放在地面,或吊起来后由自重引起的变形公式:△h≈H*H/(5×10^6)。
这个公式只对钢和铝适用,因为它们的比刚度几乎相等。
将H=50mm代入,可得△h=0.0005mm。
可见竖直测量比水平要短0.5微米,加上泊松效应,还不止。
另外,钢的热膨胀系数约为百万分之17,则温升1℃后伸长为50mm*17/10^6=0.85微米。

网友:
楼主是在逗大家玩呢!要不怎么会有人回复他的帖子。从常规上来说,即使航天器械或者兵器行业都无此等精度,此精度属于纳米级的,除非微型电子行业可以采用,可是本产品从外观尺寸判断很显然是不符合逻辑。

网友:
这个嘛,已经超差,超过了俺的知识范围。俺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楼主要的这东西是有的,做计量的应该很清楚这玩意儿.
最后的加工就是精密磨削,而且都是用手动的机床,在恒温车间里干,靠工人的"感觉"控制最终尺寸.
问题是,这种精度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光洁度是0.025以下,不可能是0.1.
材料,材料的定性都有严格的要求,检测也是相当苛刻.

网友:
我是没有办法加工,也没有办法测量。

网友:
一个字“难”

网友:
楼主用磨床把。。。比机床稳定。。。即使磨床也要用精密度高一点的磨床~

网友:
不过回过头说。会不会楼主的单位是米?

网友:
???????????????????????????????????????????????????????????????????????
航天用品?

网友:
精度好像高了点,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
各位问问自己的计量室里的标准件是什么精度的,要1级的那种.

网友:
这是哪个实习生设计的?表面粗糙度和加工要素根本不匹配。活倒是好干,简单。就是有个疑问:干这行的都这样,这个玩意当塞规可不咋地科学。

网友:
你早点睡觉是正道,还加工0.0001毫米级别的车床!

8# sjkabc

网友:
楼上朋友有意思,能否详细谈谈原因?

网友:
肯定是英寸吧。不过即使您能做出来,您又如何评价测量呢!

网友:
楼主在  给大家找事做哪  免得大家无聊.......

网友:
这什么东西上面的呀,一般机床应该都做不了的

网友:
嘿嘿,用米做单位吧,这样就可以安心的睡觉啊

网友:
其实,兰羽大侠应该是懂计量的,但即使不懂计量,查个塞规标准不是太难吧,看看1级塞规是什么精度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我支持20楼的无能大侠说的话。
我也不相信社区里能有人作出来。
普通材料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啊,你拿什么测量的啊????????????

网友:
我支持20楼的无能大侠说的话。
我也不相信社区里能有人作出来。
普通材料根本做不出来。
引用 网友B:

社区有当然有人可以做出来,只是楼主自己根本用不到这个精度而已,作为塞规肯定是不合理的测量方式,也可以说错误的测量方法,社区里面有很多潜水的高人,还有更多路过看热闹的大侠

网友:
这东西是计量室校准测量仪器(工具)用的,当然不是塞规,现场才用塞规,楼主可能是刚出道的学生.按楼主的描述,这东西应该叫标准圆柱.工具钢没错,但牌号不太对.

网友:
这是网上找到的东西,还有个检测标准,在公司电脑里,回公司后再发上来.大家就不要怀疑这精度了.注意第4条,百万分之一英寸换成毫米是多少?
当你购买环规时必须回答的十个问题
当环规的质量根据制造商不同可以千变万化时,客户时常视这些量具为通用量具。 结果,客户问的主要问题是,"你的价格和交货期是什么?" 事实上, 这应该是最後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些问题是你应该首先考虑的,用以保证你所购买的量具真正符合你公司的需求和标准。
1.什么材料是用来制造环规的?
耐磨和硬度要求对于制造环规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高质量的工具钢例如 8620 或 06 是最合适的选择 ,原料钢应进行热处理到硬度不小于62Rc。
2.你检查入厂材料附带的硬度说明了吗?
材料是环规质量的基础,如此答案应该是强调的"是的" 。
3.在热处理后,你进行材料消除内应力处理吗?
虽然热处理帮助钢的原材料稳定,但下一序磨操作所带来热量和拉应力会影响材料。 一个有质量意识的环规制造商会通过将原材料进行时效彻底消除材料波动, 包括将环规依次经过从 -130 F 到 300 F温度。另外,法兰型的环规应该在磨之後再一次被稳定。
4.您的环规的精度是通过手工研磨的吗?
研磨是一个精密去除材料并将环规加工到最终尺寸和公差加工过程。它在环规制造业中是最后一个程序并极端地重要。它需要一个能 "感觉"到百万分之一英寸的高超技能的技工。没有一台全自动机械研磨机器能达到一个熟练掌握此技能技工的精度。 不熟练的研磨将导致环规圆度超差和出现锥度。
5.你是在一间温度受控的计量实验室中检查你的环规吗?
虽然环规已经在一个温度受控的研磨房间中检查过尺寸和等级,但是最终的检验还是要在独立的、环境的受控的计量实验室中进行,这一点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在中心使用的系列标准规应被溯源到国家标准或技术标准(NIST),还有Gaithersburg、MD等标准。
6.你的环规检测是如何抽检的?
为了保证绝对准确,每一个环规在装船运送之前都被检查。
7.你环规检测体系认证了吗?
瑞士日内瓦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其他的质量改进计划组织越来越重视对环规校准体系和溯源文件的要求。以确定你的环规制造商有环规检定、溯源、存储和更新数据的文件体系。
8.你的环规的等级和尺寸都认证了吗?
两种形式的证书都详细的阐明标准来源,包括实验室NIST溯源文件。等级证书只是简单的说环规已被检查和其尺寸处于该等级的公差带中;尺寸证书则是提供环规名义值的真实尺寸偏离,在二个轴和三个平面中共六个校准点的读数。
9.证书包含测量不确定度证书吗?
一个准确的证书应该包含一份测量不确定度文件。
10.你的价格和交货期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当你接受上述九个问题的答案时,就是问这最后一个问题的最佳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