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焊接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01-19):
42CrMo的焊接性能怎么样

网友:
42CrMo是中碳合金钢,碳当量比较高,焊接性能较差,一般需要预热焊接

楼主:
2楼老师的意思是:非要做焊接材料也能焊,但必须在零件焊接前先预热。谢谢您

网友:
在退火状态下预热焊接。

楼主:
请问焊接时的预热温度大概控制在什么范围?多谢! 4# hg11

网友:
42CrMo的焊接性能不好,加热300以上,保温焊。焊后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