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精密量仪的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9):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磨削的一个工件内孔,两端是直孔,中间是一段弧面,弧面不需要磨削,这样的工件是连续表面还是断续表面啊,怎么选择量仪啊,样本上说花键是断续表面的

网友:
根据俺的经验,内孔磨是不需要量仪的。反正1丝3的公差是可以轻松控制住的,只是过段时间要补偿金刚刀磨损量,这是逐渐变化的。
非要加量仪,那你不用选,只需要给中原打的电话,把工件图纸传过去就等着付钱就好了。
内孔磨的量仪是断续的,侧头也不一样,磨削过程中量仪会进进出出,一般用系统的位置开关来控制量仪是测量还是记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