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力数控冲床(FANUC系统)的打击头上不去---请教

楼主(2010-01-19):
请问
扬力数控冲床(FANUC系统)的打击头上不去,  执行O1000也没用,  并会出现H+L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4-03):
哈雷的换向阀可能坏了?或者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
冲击头里面的卡簧坏了要换个,我们以前也是坏过

网友(2010-05-07):
是机械的,还是液压的,

楼主:
是液压的:time:

网友:
应该是冲击头里面的卡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