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总是出现轴承响,转动异常---请教

楼主(2010-01-19):
我公司一直使用NSK的轴承,以6900ZZ最多,内径10mm外径22mm宽度7mm,载荷为轻载荷,具体数值没测过,我做轴承座轴承孔
22H7(+0.021)轴采用10h6(-0.009), 在装配中涂螺纹胶,往往装完以后,总是出现轴承响,转动异常。难道是我们的组装方法的问题,还是我选的公差配合的问题,请各位师傅指教指教,我以前是搞加工的,对装配上不是很了解,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网友:
很有可能轴承径向游隙和配合的设置不合理。可根据工况,减小轴的尺寸或选用更大游隙的轴承。

网友:
组装方法能否具体说明一下,轴采用10h6(-0.009)是否偏小?

网友:
轴采用10h6(-0.009)应该有点偏小

网友:
轴采用10h6(-0.009)?一般是j6或js6

网友:
也可能是轴、座、轴承偏心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刮削解决。

网友:
如果是个别轴承出问题,应检查轴承;如果很多轴承出问题,就要检查轴承座孔和轴。

网友:
轴承使用的问题实际上是接口问题。一根轴,两端轴承配置如何?轴承载荷怎样?与轴和座的配合情况?
需要综合考虑。要弄清楚原因,一般需要一个轴系(包含轴承)的装配图。

网友(2010-02-18):
估计是你两个轴承座孔不同心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了吗?提供一下方法。期待!

网友:
换个轴承试试。。。

网友(2010-04-04):
恐怕还是轴承和轴的尺寸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69002RS/C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