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产品加工想提高效率,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2010-01-19):
现在有一产品加工想提高效率,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1.机床:普车6150
2.工件:锻件35#  HB170-190
           外径150
           总长370
3.加工后尺寸:外径140无公差要求,表面光洁度3.2
                   内孔通孔82mm
                   左边起90长和右边起90长各车M85*3的正反牙。其余尺寸中间是过挡,尺寸为83
4.刀具:机夹车刀,刀片用SNMG160404-TM-9025的,刀杆外圆25方,内孔S32的 钻头30的后50扩然后镗孔
           后尝试过用暴力钻65的260L的直接打孔,振动很大,放弃
目前情况是粗加工效率太低。无摇臂钻
全部在6150上加工。打孔镗孔加车外圆到尺寸一天2根已是极限
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此工件加工工艺:粗车外圆及端面,留量2毫米--上套料钻加工内孔至80毫米--精加工内孔·螺纹--精加工外圆-去毛刺。看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网友:
铸钢,铸出内孔,毛车,调质后精车。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的同志们,第一,毛坯是客户提供只能用整料,第二,套料钻我问过很多厂家了,只能做到100长度。所以老王的方法也行不通。大家再看看如何提高效率

网友:
楼主说得很对,“粗加工效率太低”。该件要提高加工效率的关键是粗加工内孔。
能否另找一台设备专门做75X370毛孔。6150则只管精车?

网友:
如果有一定量的话,定做厚壁管划算!

楼主:
老马,我也想呀,不过厂商供料,他们不同意呀。这些都是船用的连接螺母,要求必须整支锻造出来,光探伤就要好几次。很严格的。看着简单,也不好做呀,太耗人工。量还算可以,每月光这个规格就400根,一共11个规格。我做的算少的了。想在龙门上暴力钻直接加工,成本又太高,所以求助大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耗时在钻孔工序。

网友:
用刀片式阶梯钻

楼主:
刀片式阶梯钻?什么概念?是不是扁钻的样子?前面是两片超硬高速钢的大刀片?一片有断削槽,一片没有,顶角140度左右?

网友:
还是套料钻,自己搞加长的,,,,,,,,,,,,

网友:
恩 楼上的建议可以考虑 如果批量上还可以的话不妨考虑使用些专用钻头   阶梯式的   一次加工出来 我也不是很了解 你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
楼主啊,钱不一定非要自己赚的,也要给别人赚点啊,把钻预孔的活都外协,自己只做精加工,这样你加工的效率上去了,活也多干了,这些钱还是赚的回来的。

楼主:
楼上的老哥呀,我普通车床6140,6150有15部,数控都在做牙和精车,发到外面的话,我的工人怎么办?现在工人有难找,一旦没活走了以后人都找不到。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上的同志们,第一,毛坯是客户提供只能用整料,第二,套料钻我问过很多厂家了,只能做到100长度。所以老王的方法也行不通。大家再看看如何提高效率)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点开拓精神。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直径80毫米的套料钻,光刀体就有180毫米长。你应该试一试,也值得一试。记住,真正懂得刀具的人是我们。

网友:
小作坊就用土办法吧!
反正难点就在粗钻孔上!

你这个车床是卧式的,打大钻头,嘿嘿!
土法:搞个立钻打小孔到12,换一立钻打到25。。。

一天搞个几十个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我给你加工内孔,不收加工费。

网友:
应该流水加工比较快。

网友:
钳工钻孔

网友:
贵司设备允许的话可用CW6163粗车/半精车粗车内孔单边吃刀量8-10MM转速350走刀量0.1-0.15

网友:
粗车外圆平端面,留2mm量,掉头粗车外圆平端面,钻孔,车内孔 螺纹,掉头车另一端内孔 螺纹,两顶尖定位精车外圆,倒角。

网友:
车床本来就不擅长钻孔,或者搞个好点的钻头。
船用的零件要求是很高,虽然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钻头品牌、型号、参数、设备状况、冷却如何?

网友:
既然产量也不小,附加值应该不太差,何不买一台摇臂钻,价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因为最近和船厂那边沟通用锻管的可行性,基本同意,但必须是指定的宝钢出的。另外就是必须这批单子结束,这批单子还有2000件左右,再花钱去买摇臂钻就不划算了.而且摇臂钻在我的产品结构中除了这个产品外,别的几乎用不上。
我现在用的 普通钻头是YG-1的30预钻,YG-1的50扩孔 机床6150 4号莫氏锥柄只能装到50的钻头,外冷却
另一种是普通的上工的20的高钴钻预孔,然后台湾的60的240长的暴力钻两头加工,外冷却
第一种效果稍微好一点。
精加工没什么问题,云南K500上精堂,挑内牙一起完成
还有就是产品是锻件,调质处理过,你想效率高63,80的摇臂钻可行,但价格15万到20万,划不来啊!
现在已全部安排到龙门加工中心上了,由于龙门加工中心最近业务不足,目前用75的暴力钻一钻到200深度,再调头加工,s350,f0.15 基本上10分钟一个。赶完这批活再说吧!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网友:
建议楼主别上镗床,那叫一个慢,直接钻底孔然后车刀扩孔,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工件比你的长不少,材料为45#锻件,最长能加工到500左右。车刀可以自己做个刀杆,双刃可调直径设计,双刃对称切削扩孔,然后单刃精加工,这是我自己想的方法,公司用的是单刃的扩孔,所以是双向扩孔。

网友:
扩孔到50后,转另一车床6140型,上白钢刀,双向切削,一刀20毫米,第二刀12mm,均是反向走刀,02--0.3mm/转,转数80-120,应该比较快的,这种粗活,在去毛坯阶段,要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