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车加工同轴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9):
130MM长,直径19MM,材料是轴承钢..无心磨后同轴度2丝左右.一端要车成12MM大,长50MM的台阶.同轴度要小于6丝.老是车不好,哪个工程师能帮忙一下啊,急,谢谢大侠了...PS:用的是三抓夹具,是不是这个主要是夹具问题啊.

网友:
三爪的精度不够,

网友:
三爪的精度肯定不够,除非是进口的的原装卡盘。用四爪的吧。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把轴上绑铁丝到四爪上校。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下使用弹簧夹头。这种夹头加工出来的轴同轴度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夹具的问题嘛!弹簧夹头夹料,顶尖顶起来车。

网友:
用软三爪就可以

网友:
车之前做好调整 试车法

网友:
同轴度不好把卡爪搪一刀 其实硬爪和软爪都可以搪
再不行把主轴换弹簧夹头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主轴轴承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单靠一端夹紧肯定不行,
至少一夹一顶,
最好双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就是夹具问题,有时候夹着转起,肉眼都能看起有跳动..我现在用的都是弹簧夹.同轴度也会有好的时候,可有时候一换夹具,或者产品多伸点出来或者进去些,同轴度又会变,,打中心孔不现实,产量不会出.这个感觉就是夹具,还有三抓,进料管的配合,可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6丝跳动应该可以保证的..用双顶产量不会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感觉到了三抓受力不匀均.可是三抓太难装了,就算三个磨成一样,久了,销子一断,又会有变动.

网友:
楼主先把整个工艺说一下,
如棒料是先割料的还是在加工中割断等等,
最好有个图纸,和详细的设备
让大家对你工艺进行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下料,然后上无心磨,普车平总长,挖沟,然后就是我的问题了,车那个长台阶,我用的是数控车床,夹具是弹簧夹,同轴度就是老是超差,(小于6丝),别的都没问题...PS:要讲究效率,一天一条线得下2000.

网友:
普通弹簧夹具要控制6丝很难的,可以试试细长型弹簧夹具,可以向刀具厂家夹具厂家资询一下,选用高精度夹具效果会好一点
在现有设备上加工可以采用以下工艺:
1、下料
2、仪表车平头并打一端中心孔
3、数车一夹一顶车有长台阶和中间段
4、车短端
磨床就不要了,缺点就是数车的工作量大了些,从加工成本算的话比磨要便宜些。

网友:
用成形圈把三抓镗一刀,镗完之后刚好能塞进去就可以了,不能大也不能小,保证同轴度6丝没问题的

网友:
对用弹簧夹头,或铣夹头,不用顶尖的话用强力铣夹头,不过要做非标的弹簧套。

网友:
如果大批量加工的话,在三爪上 焊上 黄铜垫板,然后车成铜卡爪,一般可以保证3丝之内。你可以先用百分表测试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你要是一次装夹得话和卡盘精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无心磨2丝的同轴度?那还叫机床吗?精度太差了吧

网友:
1,无心磨保证外圆精度在0.005以内,便于以后精车装夹。
2,粗车台阶,留余量0.2-0.3,不要碰伤外圆,自己想办法。但同心度不要超过0.15。
3,做一个能夹紧外圆的夹具,固定在车床上,内也自镗刚好能放进工件,自己想办法怎么锁紧。这样批量生产速度很快。
4,没了。

网友:
两端允许有中心孔吗?这样可以粗加工后一次磨加工出来,同轴度应该很容易保证的,只是这样加工工序相对就比较长了,生产成本较无心磨后精车台阶外圆就高了

网友:
不管用什么爪。关键是夹具,夹具的精度不行用什么都是白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因该是家具的问题吧

网友:
用软三爪然后膛一刀,再打顶尖孔,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0-02-23):
可以不用无心磨换用普通磨床两顶磨后再两顶车

网友:
不好说,偶觉得同轴度的问题关键还是一刀切的问题,其他的对其影响不大。供参考。

网友:
车个铸铁套,孔径和19 +0.01配合,千万别拿下来,然后用锯条在三爪任意两爪间一条缝,把工件塞进去,三爪夹紧,车12外圆,ok。

网友:
长度限位弹簧夹头车加工,最好采用仪表车。
好处是定位准确,成本低,效率高,适合成批生产。
欢迎光临!http://bbs.cmiw.cn/index.php

网友:
长度限位弹簧夹头车加工,最好采用仪表车。
好处是定位准确,成本低,效率高,适合成批生产。
欢迎光临!http://sjw18515.blog.163.com/­

网友:
怎么老是说三抓的问题呢?难道就不会是因为整个主轴箱跟轨道之间有锥度?或者是刀子不好被磨损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刚才只看到了前面,没有看到后面的图纸。现更正如下:冲床下料,无心磨,仪表车限位弹簧夹平2端面,仪表车限位挖槽,数控车2端小外圆,采用自制限位弹簧夹。

楼主:
试了很多办法,感觉还是夹具的精度问题,三抓,进料管配合等等都也有影响,还有就是钢材材质也有影响..在这里谢谢各位大虾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以前都是分粗精两刀加工的,质量肯定比一刀切要好,不过也一样要超差,余量不大的情况下,只要材质不变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冲床下料对于只有一个台阶的轴就行不通了,另一头平不出,会有黑皮磨不出,不过一看你这工艺,也是高手.....平总长这块有什么高效的办法?

网友:
采用软卡爪(在卡爪上焊上铜片,再精车一道)或者采用四爪卡盘找正(这样效率低点)

网友:
弹簧夹头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18楼的。其他都是废话。不过话回来,数控车6丝都保证不了,如果不是卡盘问题的话,建议你找收破烂的。

网友:
37# sszys66 你说的没错,是会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出现,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就不用冲床断料,另添加2台专机,一台自动下料,一台2端中心孔,完了数控2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