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雪设备一:除雪撒布车

楼主(2010-01-19):
今年入冬,大雪横扫。欣喜的是,除雪设备比去年多了不少,种类繁多。近年搞除雪设备的厂家增多,应该是个不错的产业,欢迎大家讨论。
除雪撒布车
除雪撒布车通常后部装有融雪剂输送,抛撒设备,前部装有除雪铲或除雪滚筒。除雪撒布车可以实施三种除冰撒布作业:
aa,抛撒固体磨料(砂)改善摩擦力作业,持续时间长。在结冰之前或刚刚降雪之后实施路面冰雪控制作业。
bb,抛撒固态融雪剂(盐)可以融化积雪,有效地防止结冰。
cc,预湿撒布,使固态融雪剂在坠落前与融雪 液(盐水)混合,形成很好的“粘着力”,减少融雪剂撒布时的“弹跳、散落”的浪费。

楼主:
近日翻译了一份“北美冰雪控制预案”的手册,何时用何种设备,内容非常具体值得借鉴。摘录部分内容,供参考。
第四章节:冰雪控制预案
冰雪控制预案基本包括五个方面
1. 防冰 - 预防道路结冰
2. 除冰 - 道路除冰除雪
3. 临时改善道路摩擦力
4. 机械除冰铲雪或搬运堆积冰块或积雪
5. 不采取行动
1. 防冰 - 预防道路结冰
防冰是防止道路结冰系统性作业的现代化预案。作业等级最高(包括磨料改善摩擦力作业),持续时间长。有效防冰预案的关键是在结冰之前或刚刚降雪之后实施路面冰雪控制作业。 对于主要高速公路及路面,这种预先作业方法最为有效
决策的基础条件:
充分利用现有气候信息和路况信息是有效决策的关键。实时气候和天气预报可以来自下列渠道:当地媒体、有线电视(气象频道),国家气象服务中心(天气广播频道),签约气象学 家、固定及移动观测点、自动传感器感应系统、卫星数据传递系统及风暴通过通道的人员报告信息。路面状况可以通过自动感应系统获得,例如:观测点、遥感点、及相同功能系统设 施(同一地区或临近地区的信息)。在决策作业的启动时间时,需要知道交通流量实时信息。系统性的利用所有信息资源,则可以做出周密的防冰对策。
除雪铲雪、撒布能力: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实施路面积雪或结冰的铲除、搬运作业。适量的融雪剂撒布作业对防冰预案至关重要。必须配置有足够的撒布机械和及时清除路面所有积雪和结冰的除雪车 辆以保证防冰作业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足够的铲雪、除雪的设备能力可以减少撒布机械及融雪剂的使用量(有效的防止结冰)。
固态融雪剂
固态融雪剂使用得当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冰。由于过往车辆和风雪横扫路面的影响,固态融雪剂难以在路面停留。所以,固态融雪剂撒布机械应具备预湿功能设备,使其在坠落前与融雪 液(盐水)混合,形成很好的“粘着力”,减少融雪剂撒布时的“弹跳、散落”的浪费。
2 . 除冰 – 道路除冰除雪:
除冰是应付结冰、积雪路面的作业处理预案。特别对于防冰预案不适用时,制定适合当地的除冰预案是完全必要的。最有效的除冰预案是将干燥、粗颗粒、经预湿的固态融雪剂撒布于 积雪、冰冻路面。融雪剂颗粒逐渐融化冰层,流过冰冻路面的溶液不断将冰层分割、融化。
液态融雪液(如盐水)在防冰预案中非常有效。液态融雪液可以在冰雪到来之前喷洒于任何平整路面,在降雪时与积雪混合稀释,可以有效地延缓积雪的结冰点。融雪液受过往车辆和 风雪影响较少,再次作业间隔时间一般为长达数小时,有时作业间隔可长达数日。路面温度低于22°F时,液态融雪液会失效。
3. 临时改善摩擦力
对于某些场合,在冰雪路面使用耐磨料是必要的处理预案。在冰雪控制作业等级较低或路面温度过低不适用融雪剂的区域,通常使用耐磨料撒布作业。使用磨料可有效提高地面的摩擦 力,待温度升高气候适应时,再启动除冰作业,或搬运积雪和冰块。
可以采用公路机械(履带机械,如推土机)和其它机械在冰层表面拉出沟、槽,然后实施耐磨料撒布作业可以有效增加路面摩擦力和弯道转向控制能力。一旦冰层融化,磨料预案作业 的效果就逐渐减弱或消失。
4. 积雪、雪堆、冰层、冰块的机械清除、机械搬运
如果在冰雪气候事件中,路面交通条件允许的话,应定期组织除雪机械和搬运机械进行除雪作业,保证道路畅通。通常采用装有除雪铲和刨冰滚筒的除雪车,轮式装载机等,可以迅速 将积雪和结冰清除。有条件的情况下,机械除雪尽量与融雪剂撒布同步作业,可以保证地面摩擦力,同时可以防止结冰或将有效延缓结冰。
当地面积雪和冰层较厚时,必须间隔安排专用机械将积雪和冰层分层铲除,直至可以实施融雪剂撒布作业为止。机械除雪除冰的过程耗时耗力。可用的机械包括安装有除雪铲的除雪撒 布车、推土机、装载机、平地机等。
5. 不采取行动
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不采取行动也不失一个好预案。在温度高于34°F并伴有小雨(冻雨)天气时,则无需采用任何预案。同样在北方干燥、严寒路面上伴有小雪大风天气时,也无 需启动任何预案。因为过往车辆和大风会将降雪吹离路面。

网友:
北美这东西最发达了,无论是机场,城市,社区都用这类东西,
冬天,半夜听有机器响,就知道下雪了,道路是必须扫的
95年转机,底特律机场大雪,以为走不了了,除雪车跟随飞机除雪,厉害,

网友:
国内有专门做除雪设备的厂家么?这个市场不大,但是政府应该要支持的啊。

网友:
国内这种设备很少,还没看到过。

网友(2010-02-23):
虽然少见,但是实在是太实用了!我们不能老是盯着那些暴利的行业!
国家应该支持!我们也要支持!

网友:
你的贴子不错 我是做装载机的 有QQ什么的么 有机会不懂的向你请教请教

楼主:
你的贴子不错 我是做装载机的 有QQ什么的么 有机会不懂的向你请教请教
引用 网友A:

很少用QQ, 有事可以发到我的邮箱。weiping@indcom.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