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表面处理,遇到过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9):
1\齿轮材料为40Cr,图纸设计要求渗氮处理,深度为3-5um.然后发蓝处理.
    在厂家加工过程中反馈说氮化处理后,很难保证精度.建议了一种采用镀镍磷合金.
     我说只要能保证精度和齿面硬度,可以采用.
2\ 齿轮材料为2Cr13.图纸设计要求为渗氮处理,深度为3-5um.表面为钝化处理.
    收到货物后检验,发现齿轮发黑,而且有锈斑.

问题: 1中厂家说的"氮化处理后,很难保证精度"是否属实?
               镀镍磷合金处理怎样?和图纸要求的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2中出现此类现象的化学机理是什么?  是不是氮化和钝化有次序要求,或是这两种处理反而相互作用,达不到硬度和防锈作用?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保证硬度而且防锈?

请大虾们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能看出你不是玩齿轮的,也基本不是玩机械的,
第一个问题你没说明白,你的精度是什么,精度高,变形有影响,镍磷属于化学镀,与氮化不是一个东西,厂家在糊弄你

第二个问题,钝化有多种,没有特指,就是发黑处理,没问题,只是没有做烘干处理

你必须先玩清楚你的精度,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说,

网友:
虽然氮化变形很小,但仍然不可避免.
所以,有些齿面是要热后再加工的,估计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么你们给的加工费不够,要么就是那厂家没有磨齿机或珩齿机或者氮化设备或工艺太差了.

楼主:
氮化处理是热处理工艺,主要作用是提高齿面的硬度. 不知道对于40Cr来说,仅仅的氮化处理能防锈不.
镀镍是化学镀.
我关心的是硬度及精度要求,如果他们说氮化做不到,镀镍也能满足要求,而且厂家说能做,那就镀镍了.
齿轮精度等级按6级来的

不锈钢的钝化,我采用的是Ct.P.

网友:
你提的技术要求可能都脱离了实际使用、加工、设计等情况,图纸上的东西不是随便乱写的。
建议先找个师傅带下,先抄下图吧。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粗加工/滚齿/铣齿---渗碳+淬火---精加工/磨齿。

网友:
"氮化处理后,很难保证精度"是否属实? 属实。齿轮要提高一个精度,例如图纸要求7级精度,齿轮加工精度就是6级。

网友:
保证硬度和防锈可镀鉻的

网友:
齿轮材料为40Cr,可以处理,后磨齿,方可达6级精度,如不,渗氮前他们齿轮精度要做到5级内方可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
我们对齿轮的要求其实主要集中在硬度和防锈上.
40Cr,渗氮后不做防锈处理的话很容易生锈,一般做的发蓝处理.
2Cr13,虽然是不锈钢,可还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