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样加工快---请教

楼主(2010-01-19):
厚28长500宽140的低碳钢板,要加工成厚端28薄端10的斜铁怎样加工经济速度快啊?刨,铣,还是线切割。

网友:
刨的快,线割成本太高

网友:
这是垫铁,当然是刨,谁干也是刨

网友:
精锻。
引用 网友A:

垫铁一般是都铸件吧。。。铸件再铣两面。

网友:
对于斜面加工,铣床并无优势,当然是刨床快。

网友:
算了一下,刨的快!

网友:
看你有大的铣床没,,个人看铣得快,,,,,,,

网友:
其实差不多的 板材大小不是很大的

网友:
线切割速度相对较慢且成本也较高 应该选刨削

网友:
做同样的垫块
垫在下面直接用铣床大飞刀 几下就搞定

网友:
支持铣床,铣床快

网友:
如果有大盘刀的话,建议用铣床,大刀飞,没有的话就用刨,线切割成本太高

网友:
工件不太大,刨和铣差不多,

网友:
如果有铣床。 可以考虑铣。铣比较快吧 。

楼主:
谢谢大家,我选择了铣用两个虎钳夹持150的铣刀

网友:
有大铣床的话用飞刀盘铣较快
刨也不慢
线切割不经济!!

网友:
用刨床吧,几块放一起一次刨。高速铣那是快,成本高啊。

网友:
底下放个相同的垫铁把斜面垫平了刨吧,这个最经济了

网友:
支持刨加工~~又快有经济,线切割那个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