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使用时要归零吗?

楼主(2010-01-20):
最近我公司购买了一台二手的二次元影象测量仪,我对此很好奇.三次元我会使用,也很熟练.
但我不知道二次元使用时,要注意什么.我知道二次元的原理,就是一个正投影,像我们说的俯视图一样.
我想问二次元使用时要归零吗?我认为不用,因为可以在工件上随时的设置原点.
使用时的步骤希望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不用归零,这比三次元简单多了。摸索几天就会了。你说的这种影像式的测量精度不高。我这里有一些说明书,不知道你是用的那一个软件。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丰的吧
是啊测量一标准量块20毫米宽却有0.40毫米的误差.太大了
我们用二次元,主要是测量小圆角,但每次都感觉误差太大了.

网友:
还是显微镜的精确。有没有经过校正啊?就算是影像式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误差啊.

网友:
这个光源的亮度还有一定关系

网友:
一般不要校零,除非你移动触针的位置

网友:
0.4差异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