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密冷拔管和珩磨管的区别。

楼主(2010-01-20):
各位大侠, 请教!精密冷拔管和珩磨管的区别。
我现在有个产品油缸(单作用方向油缸和双作用方向油缸,活塞式,带导向环),油缸内径40mm,外径50mm,长度300mm的油缸,因为数量比较大,而客户的价格压的非常非常低,所以我想采用精密冷拔管,但又怕精密冷拔管的质量达不到,所以特来请教,这样的尺寸,精密冷拔管能否采用。油缸工作频率一般,或许可能半年不用,但是一旦使用,可能要连续使用几天。
另外请教下大侠,精密冷拔管和珩磨管的区别。

网友(2010-08-14):
你没说压力哇,,用个16Ma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精密冷拔钢管主要从在的问题是钢管内表面会存在拉痕,特别是不锈钢冷拔管,碳钢冷拔管要好一些,但不同厂家对内表面拉痕的控制的不一样的,楼主需要考虑高质量的冷拔管。

网友:
理论上来讲  碳钢冷拔管 在经过冷拔以后 表面会有5-10丝 的硬化(视管子材质而定)  至于拉痕可以在专业厂家进行加工 我厂就可以提供成品加工  你没有说你的系统压力  管子材质要视你的压力而定
所以 我认为冷拔管要比衍磨的好点

网友:
4楼说的意思可是先购买高精度冷拔钢管再找内表面加工厂家进行钢管内表面光洁度处理吗?

网友:
还是买精轧管吧  要好一点 ~~~~~~~~~~~~~

网友:
价格差不了多少~~~~~~~~~~~~~·4楼 是什么厂家  我是做管子的 你们的技术向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