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填球角计算时是以沟道为边还是以外圈档径为边?

楼主(2010-01-20):
轴承填球角计算时是以沟道为边还是以外圈档径为边?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楼主:
哪位有填球角公式,能帮助一下吗?

网友(2011-05-19):
填球角=2(z-1)sin-1(Dw/P)

网友:
LS的能说明白点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要考虑压入最后一颗钢球后的圆心角δdw,让后计算出两边两粒钢球对应的填球空间叫δ0,让后进行比较; 然后再求出钢球组对应的填球角δ,和两边两粒钢球组对应得填球角δL进行比较,从而看出设计轴承是否能够顺利合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能得到正解。。。。。。。。。。。。。

网友:
要看你什么轴承?深沟球轴承还是角接触轴承呀?设计方法的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深沟球轴承是怎么计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