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路线的制订过程---请教

楼主(2010-01-20):
希望机械行业的前辈们传授一些关于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过程的经验   任何方面都可以  主要侧重工艺路线、加工方案的确定这些方面。
本人今后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希望大家给与帮助,一同进步,感激不尽。

大家可以想象  :从拿到一张图纸开始,接下来进行分析,确定毛坯制造形式,接下来就是确定加工方案(关键:怎样确定加工方案?注意些什么?等等)有关于这些方面的例子、资料、网址、经验。。。都可以分享一下   人多力量大  提供的信息不在多少 谢谢!

网友:
要和各公司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网友:
我们公司采用二级工艺路线管理,分为部门级和工序级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上面抄一边工艺,下边分到你加工你自己想工艺。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家能不能提供些确定加工方案方面的的经验 比如:先加工孔、还是面(各个工件都不相同,最好能附带个工件特点的说明) 有点麻烦啊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可以抽出点时间给予帮助

网友: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路线。

网友:
一般采用类比的方法,就是把以前相似件与现在的件对比编制工艺。

网友:
法兰
1车(校正,车,一端面到尺寸,倒角)
2划中心线,划孔线)
3钻(校正划线,钻攻螺孔成)
去毛刺

网友:
根据不同的零件和公司的机器还有加工人员的习惯

网友:
这会对你有用处的

网友:
本人也是做工艺的,我觉的光看些质料没有上面实际作用,还是去车间实地多看看,找几个比较典型的零件,然后从毛胚下料,粗加工,热处理,到精加工,有问题可以像车间多问问,怎么说呢,机械这东西,还是靠实际多积累啊,光看上面质料,我个人觉的不大来事!!

网友(2013-02-02):
基面先行,先粗后精,先主后次,先面后孔,注意分析精度要求高的部位的加工与测量

网友:
公司不同,加工的产品不同,设备不一,工艺方法有很大差异,还有就是单件生产还是批量加工的工艺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能否具体点,将公司概况说明一下

网友:
看实际加工能力啊··不同设备不同的做法·
先要会做·才能会排!我从做设计变成做机加·看似一小步实则一大步·隔行隔山!刚开始做·不会报价·不会排工·不会开设备·甚至问的问题都很搞笑!后来请个技术回来管·自己去学徒开设备·从普通机床到数控·低精度的划线打孔攻丝·到高技术含量的磨·样样都干过··虽然不精·但是知道各个设备如果制作工件了!了解了自己的设备·了解了工件成型过程·编排工艺就自然而然的会了··单单的靠人说给你听·你是学不到东西的!
我们打几页的字给你看·不如你亲自上机做一个工件学到的东西多!经验实践中积累!!!我们最多只能你给个工件·我们给个针对这个工件的方案·而不能给你应对任何工件的方法!

网友:
需根据产品的生产纲领、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加工精度、毛坯情况、现场设备及工装等编制加工方案

网友:
不懂就问。不耻下问!不懂不要装懂,那样会被人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