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气节流还是排气节流?

楼主(2010-01-20):
一般情况下气缸的调速是用单向节流阀来实现的,现在有人说气动的用排气节流的方式,液压的用进气节流的方式,请大家讨论:

什么样的方式更合理?理由?

注:此问题不涉及高精尖科技,请玩高精尖科技的大侠不要拍砖

网友:
气缸用进气节流如果是重载的话容易造成爬行的情况。上升下降的系统易造成前冲失控的情况。如果是出气节流,可以使系统运行平稳。
液压系统如果对平稳性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进口节流。因出口节流效能低只适合小功率。

网友:
我看到我们机器上博世的气缸接头都是使用排气节流的!具体优缺点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一般气路节流方式不太严禁,两种方法都可以,大多气路都是轻载

网友:
我们堆垛舢板共有6个气缸驱动,一排3个,共两排,调速的时候先是在进气口分别加了调速阀,效果不是特别好,后来在排气口也加上了调速阀,堆垛时声音倒是降了下来,但是很难调整到3个气缸同步走,要是稍微有点不同步的话容易将钢结构扭弯。
因此我们断定,排气口加调速阀的缺点是同步问题很难调整,需要大量的试验。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是的,同意2楼的意见,气缸一般选用出气节流,这样保证气缸运动稳定

网友A(2010-07-24):
在进气节流时,气缸排气腔压力很快降至大气压,而进气腔压力的升高比排气腔压力的降低缓慢。当进气腔压力产生的合力大于活塞静摩擦力时,活塞开始运动。由于动摩擦力小于静摩擦力,所以活塞运动速度较快,由此进气腔急剧增大,而由于进气节流限制了供气速度,使得进气腔压力降低,从而容易造成气缸的 “爬行”现象。一般来说,进气节流多用于垂直安装的气缸支撑腔的供气回路。

网友:
液压节流方式可分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 应用场合一般是根据各种设备生产工艺要求,事实上液压普遍采用回油节流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压力损失少
宁波地区液压系统疑难杂症效率解决 电话15957867515 陈

网友(2012-04-05):
引用 网友A:
在进气节流时,气缸排气腔压力很快降至大气压,而进气腔压力的升高比排气腔压力的降低缓慢。当进气腔压力产 ...

霜桥的回答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