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系统在什么场合下必须使用油雾器,油雾器一般使用什么油?

楼主(2010-01-20):
压缩空气系统在什么场合下必须使用油雾器,油雾器一般使用什么油?

谢谢!

网友:
一般的机械系统都必须用,除非有特殊说明,
我见过的不用的系统有:粉末悬浮系统,特殊的无油气马达等,

网友:
现在的汽缸气阀无特殊要求都可以无需加油运行,如果要加油的话就必需一直加下去。
加油的话可以用透平1号油或者符合ISOVG32的油都行

网友:
油雾器是压缩空气处理设备中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洁净的仪表风中加入雾化的润滑油,使那些不便于加润滑油的设备后仪器,起到润滑效果,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油雾器一般建议使用透平1号油 (ISO VG32)

网友:
有油润滑的压缩机都应该有油雾器,透平的粘度在32的就可以!

网友(2010-06-19):
压缩空气是气动设备的原动力,大多数气动元件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保证充分润滑,以达到动作准确、密封良好和延长使用寿命,这就需要油雾器,利用压缩空气作为载体,将润滑油带到气动元件中并可保证润滑最大化,但根据不同需求,调节油雾器的出油量;在免润滑设备(如部分无杆气缸等)和逻辑气路元件上不允许使用油雾器,否则可能造成堵塞、研死,损坏设备;至于使用润滑油ISO VG32即可,现在还有专门的气动油,主要优点是抗水性十分优秀。

网友:
各位大虾说得很正确,学习了。。。。。

网友:
6#说得最有道理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一般来讲压缩空气的话如果不是经过精细处理的话本身就会
会含有很大的油分

网友:
各位大师很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这里的润滑主要就是油雾器的作用!常见的是气动三联件!

网友(2010-07-27):
建议您还是选用与空压机同品牌的专用油,你空压机什么牌子的?可以电话或者别的联系方式联系,18751739515是手机号,408679836是QQ号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6楼

网友(2011-07-21):
受教了,我们一般用变压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