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2006功能不正常---请教

楼主(2010-01-20):
我的电脑之前装cad2006加pccad2006一直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打开之后功能不全了,例如图纸设置,粗糙度标注,等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能够得到高手的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重装了n次,发现还是没有用!
在别的机子上装是可以使用的!
我的机子也没有乱装软件!

楼主:
C:\THSOFT\PCCAD2006\thpaperset.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thpaperset.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pccaddim.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pccaddim.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TH_PowerPara.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TH_PowerPara.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THCadToolKit.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THCadToolKit.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PcCreateView.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PcCreateView.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THSuperCardX.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THSuperCardX.arx”失败
D:\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acad.exe
C:\THSOFT\PCCAD2006\THDwgBatchPickUpX.arx 无法找到所需的动态链接库或其他文件。
AcRxDynamicLinker 加载“C:\THSOFT\PCCAD2006\THDwgBatchPickUpX.arx”失败

楼主:
就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楼主:
重装了系统,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