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锯在装锯条的时候,要保证锯齿向前,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0-01-20):
手工锯在装锯条的时候,要保证锯齿向前,请问为什么?装反的话有什么后果?

网友:
钳工的基本操作规则,
你锯齿向后怎么锯? 是向后拉住锯吗? 这要是让你师傅看到,他不揍你吗?

网友:
向前好用力且易于控制吧

网友:
反过来装,拉几下。再正过来装,拉几下。看看哪种省劲,效率高?

自然就明白喽。。

网友:
锯空心管就要反装了

楼主:
2楼的大侠好像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就兴冲冲的回帖了

网友: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
首先,锯的时候,是向前推并向下用力。 向后拉的时候,是不能向下用力的。这样是为了保护锯条。
锯齿这东西,一般都是一个方向的,逆着用力,到没问题,如果顺着用力,你会发现,锯条损坏非常快。

这样的话,你把锯条反装,如果还是正
常锯切,向前推向下用力,实际上不但锯不下东西来,还很快把锯条毁掉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回拉的过程用力,则很难操作, 没有效率。

这样解释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
弓锯一般是正装,也就是锯齿向前端,此时切刃是正前角.
但锯厚度小于1.5倍锯齿的薄件时就要反装,此时切刃是负前角,而且回锯的时候要起锯,不然会卡锯蹦齿的.

网友:
我不是钳工,不过我发现锯铝铅铜等软金属时,向后拉向下用力效率高些,可能是个人习惯问题。
平时,锯钢铁时我也是锯齿朝后,向后拉时向下用力。
锯齿的破坏速度,我还真没有注意。

楼主:
大家注意过手工锯锯条和电动曲线锯锯条有什么不同吗?曲线锯就是向后拉时切削的

网友:
曲线锯是不一样的。
弓锯,锯条是被拉直的,因此可以向前受力,当然向后受力也可以。不过你如果大量锯过东西就会知道,向前受力效率远远高于向后。比如,你试着锯断一根直径60mm的45#圆钢。这个我干过,有深切体会
曲线锯,锯条是软的,一头固定, 只能那样安装,便于受力

网友:
自己怎么省劲怎么拉就是了!
反着安太容易崩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