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09外螺纹装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20):
以前用solidworks 2008时,外螺纹都是画一圆柱,然后再纹理装饰,可solidworks 2009没有这个纹理啊,是要下载纹理库还是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到,望各位大侠讲解讲解。

网友:
有吧,在选项里面,有个文件属性,详图里面有显示螺纹装饰线,打上勾就可以在零件建模的模式里面显示出螺纹装饰线了

楼主:
有吧,在选项里面,有个文件属性,详图里面有显示螺纹装饰线,打上勾就可以在零件建模的模式里面显示出螺纹装饰线了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在上色模式下可以看到的那种。下面这个是阵列的,这样比较麻烦。我只要上色时看上去是螺纹的那种。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求大侠们,给予解说~~~

网友:
请求版主,给予解说~~谢谢~

网友(2011-06-23):
已经用上2011SW

网友:
不会这样吧,没用过2009。直接就用2010了,这上色方法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