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法兰盘,用长钻头容易发颤---求助

楼主(2010-01-20):
大家好 ,问个问题

 我加工锻造法兰的时候 ,车完外圆后,需要在中间钻孔, 但是中间有刀架 ,如果用长钻头的话,钻头容易发颤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不小心点了下回车 就发出来了 ,还没写完:我们现在是先车好外圆后,拿到另外一台车床或立钻上钻眼,这样夹装两次,而且 容易偏心,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材质是碳钢  25MM钻头

网友:
不是可以把刀架移出来的???
后面尾坐也可以往前推的啊???

网友:
钻头长度应该足够了,主要解决颤抖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加个钻套 试试看

网友:
钻头发颤(抖动),要么是钻关弯曲,要么夹紧时没对好中心线,夹具偏了.

网友:
做个可调刀柄,在上面安装钻头,直接用刀架进给

网友:
刀架做大一下,加粗刀杆,镗孔

网友:
在法兰上打个中心孔试试啊!

网友:
你钻头的角度是否合适

网友:
可以做一个内圆锥外方的转接套,把钻头装夹在刀架上,注意钻头中心高符合车床,钻头工作部分长度只要能够钻穿法兰即可。车刀车完后把刀架转过来,大拖板进给钻孔。

网友:
合理的钻头切削角度以及切削用量的选择会降低钻头的颤动;在刀架上装一个挡块,支持钻头的头部使它准确定心,会防止钻偏。

网友:
转速是不是快了?

网友:
在刀架上夹一块挡铁顶住转头 力量不要太大  保证没问题

网友:
工件不要重复装夹
. L3 E. Y& n5 E- g先平下端面,打个大一点的中心孔再钻应该会好点

网友:
个人感觉都没说到要害,但楼主也没说清楚,是钻头直接钻到尺寸吗?

网友:
1设备强度不够,间隙太大,2钻头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