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的古怪问题, 郁闷

楼主(2010-01-20):
请教不锈钢攻丝的难题.

   用的六角型材虽然叫不锈钢,但却是不锈钢的刨花料(废料)做的,只是因为这种材料价格低廉.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在其上面打 ф3.4深度16MM的孔问题不大,在攻M4的内螺纹(螺纹有效长度5MM)时,发现丝锥磨损很严重,也容易折断丝锥.而且还发现只

有上海刃具厂生产的丝锥能攻下几十根产品,其他普通牌号的丝锥根本就攻不进(没用过哈工的产品,没使用进口的丝锥)
.
攻丝时的转速是每分钟32转.而且丝锥是可以浮动的.用过的辅助油有:不锈钢切削液,菜油,米醋柴油,以及这几种的混合液体. 也试过把材料

回火后再加工(1.一种是把材料加热到通红,再自然冷却后攻丝. 2. 另一种是把材料加热到通红时在冷水里瞬间冷却后再攻丝."很奇怪的是两种方法有时是有效的".)

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做的让人郁闷起来,是我所料想不到的.

网友:
钻底孔的时候不要钻烧了,硬化了就麻烦,一般都会用进口丝锥,切削液用嗒牙剂。看起来丝锥和切削液都比较贵,但总的用下来还是划算的。

网友:
我门钻不锈钢眼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   现在国产的钻头质量不过关  同样的一种材料有的钻头能钻动 有的钻不动 .,攻丝也一样.  楼上大侠说的有道理 钻孔的时候千万别钻硬化了.附则下道工序就没法正常完成. 听有些大侠说钻不锈钢用雷工钻,攻丝用兰量强力丝攻效果挺好,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有谁用过这两个牌子的吗,效果如何,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照片。

网友:
钻孔及攻丝采用高钴高速钢刀具。

网友:
要保证钻孔的质量,
如果钻孔时刀具太钝孔是硬挤出来的挤丝的问题就大大的。。。
攻丝时丝攻要磨尖

网友:
钻3.7的孔用挤牙的丝锥试过没有??

网友:
建议使用含钴高速钢钻头,含钴的用国产的也可以,我们厂里用雷工含钴的,效果还可以,不锈钢用进口不锈钢用丝锥,楼上说的兰量强力丝攻本人没用过,不评价了!
另:攻丝辅助油用猪油或者用稀释过的油漆试试

网友:
攻不锈钢螺纹要求丝锥锋利,新丝锥一定要刃磨,把切削刃角度磨小切削刃加长,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线速度太低,机床同步性差,丝锥选型。

网友:
不锈钢性粘,一般不太好攻牙,其中一点是罗纹孔要钻的合适,不能和普通钢材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能用进口的不锈钢丝锥

网友:
孔钻3.6的用挤牙丝锥

网友:
这种材料不要用挤压丝攻,我想你用螺旋丝攻和花生油试一下,花生油里面加一些煤油或柴油稀释一下。别外钻孔可以考虑用合金钻头,容易断的话再考虑买合金圆棒自己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量大发个产品给我做到你满意  按你的成本给你做15990678628

网友:
我没有很好的方法。楼主所说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加工不要产生硬化层是关键,选择较高质量的工具也是方法之一,但是挤压加工不提倡。这类材料本身就是各类元素参杂不均,再加上热处理不到位,谁都头疼。看似简单,难道一片。

网友:
以前碰到这类问题,做几十个就要磨丝攻。谁让材料不好了。

网友:
把底孔做大点是不是就好点呢?

网友:
教你一个独门绝招,买成都的就可以了,买回来用一个盒子泡着机油,然后用煤炉烧开,煮个半小时,就可以啦。我刚用过,楼主如果照此方法有效的话,要给我加分哦。

网友:
用哈一工的强力丝锥。用老方法豆油做润滑剂。就是效率差点。。

网友:
不锈钢攻丝先用磨小的丝锥,但不意味着钝,要锋利
然后用正常的丝锥过。
我公司冷却用四氯化碳

网友(2010-02-19):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螺纹底孔很重要,可以试验一下底孔尺寸

网友:
要保证钻孔的质量,要求丝锥锋利。转速每分钟32转.低了点,80---100转好一点。切削液,用印油,经济一点。

网友:
没有试过在不锈钢上攻丝。

网友:
用工业油酸攻牙试看看  效果也是不错的。   楼上的说也很有道理,螺纹底孔大点比较好。  丝锥用成都川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