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C传输故障分析

楼主(2010-01-20):
DNC传输数据还是比较快也比较实用。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采用DNC传输较大的加工程序,很多人在使用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将我使用DNC传输的实践经验拿出来和大家交流,有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首先请大家简单了解一下DNC的组成情况,主要涉及到两大方面--硬件和软件。DNC的硬件有三个部分:一块是PC电脑的串口,另一块是NC系统的串口,再一块就是连接PC和CNC的RS232传输线。DNC的软件有两个部分,一块是安装在PC上的串口通讯软件,另一块是在CNC系统中的DNC执行程序(DNC.EXE)。
    一般来说,只有DNC硬件和软件都正确无误,传输才会正常。下面根据我自己的实践经验,简单介绍一下排查DNC传输故障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如果碰到DNC不能传输的问题,一般来说先要检查PC端的通讯软件和CNC端的DNC软件的版本是否匹配。如果PC端用的是3.1版的,那么CNC端也需要用与其匹配的3.0的版本(系统软件为7.09版)。如果PC端用1.2版的那就不匹配了,肯定不能传输的。其次,检查两侧的DNC参数设置是否一致,要相同的设置才能传输,速度不宜太快(太快可能会丢失数据),也不宜太慢(速度慢当然效率就低了),波特率设置为9600比较适当,具体内容在附带的“串口通讯操作说明书”里会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软件及其设置确定都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硬件方面的原因了。首先检查DNC传输线缆的两头DB9接口的焊接是否正确。一般是用万用表测量PC端DB9接口对应CNC侧的DB9接口的对应关系如下:2-3,3-2,4-6,6-4,5-5,7-8,8-7,如果正确的话便可以排除DNC传输线缆的故障了。其次要检查PC端的串口是否有效,最直接的办法是换一台确定其串口功能正常的电脑。这样就可排除PC端串口的故障了。最后如果还不能传输,那就是CNC侧串口的问题了。一般是主板上的DNC串口被烧了,一般是客户不注意,热插拔所导致的(必须在计算机和机床均关闭的情况下,才能连接和断开通讯电缆),一般直接的办法就是换块NC板。
    当然,现实中的故障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服务人员要有耐心去处理这些比较细致的问题,通过不断的尝试去发现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