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台数控车用了几年,x轴就变小了几个毫米

楼主(2010-01-20):
我公司有台数控车用了几年,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毛病,有天早上开机加工工件时x轴就变小了几个毫米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回零开关出问题了;
机械上有可能丝杠串动

网友:
几个毫米?如果是一个固定值,调一下零点开关的撞块, 调1-2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与零点开关没什么关系,先看看对刀是不是输错了数据,如果是步进驱动的话再看看驱动器上的细分拨码开关是不是被人动过了。机械松动只会使工件的外圆变大而不会变小,因此不予考虑。

网友:
请检查是不是丝杠的预紧力不够,导致你每天开机时会出现冷机和热机的。加工区别。
建议你每天开机后先预热一下机床再试试。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这过问题不是经常出现的。只是过那么几个月才出现一次的。

网友:
如果是5个毫米,那就要调调零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