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退刀槽---请教

楼主(2010-01-20):
大家好
 退刀槽是为了方便加工及退刀,还是方便后续接头旋进旋出呢? 谢谢

网友:
怎么说呢?在加工螺纹时是为了方便退刀,在装配结构中应该是为了保证装配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
在加工时是为了方便退刀,比如车螺纹时的退刀槽、磨削加工中的砂轮越程槽,在装配中是为了更好的确定各部件间的位置关系

网友:
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装配尺寸的准确性,

如台阶轴中如无退刀槽加工时至少会有刀尖圆角,将在装配时使装配不到位。。。
而且不利于下道工序的加工,如磨。。。

在加工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加工

网友:
怎么说呢?在加工螺纹时是为了方便退刀,在装配结构中应该是为了保证装配之间的关系吧。
引用 网友A:

同意!
1.下工序加工方便(如:磨加工)
2.产品装配所需
所以退刀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