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锻件成本怎样计算?

楼主(2010-01-20):
一个20crmo的锻件产品重9.8Kg,厂家下料质量为13.2公斤,材料费按13.2公斤来计算是否合理?

网友:
算法有多种,你说的是一种,即毛算法
还有精算法,即成品算法
实质是一样的,
我用成分法算,和厂家说好也可以

楼主:
那是不是毛算法的意思就是说上述的材料费就应该按照13.2公斤来计算???,然后加上加工费等等就是价格构成吗?

网友:
火耗太高了,现在这帮人都这样算,没办法。我曾经问过一个零件,比我的零件净重大了3倍,还不如采用圆钢加工合适。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零件,为什么不发个图纸,让大家给参谋参谋。如果量大采用热挤呢。

网友:
你说的对,还要加上运费,税。

网友:
这是个问题,如果复杂点,模具费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关键还得看材质

网友(2010-02-24):
加工费一般按照你锻件的重量来算的

模锻件复杂的 本来成本就高

网友(2010-07-25):
你问的问题 太笼统了 根本不好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何谓热挤?是不是热模挤压的意思呢?与模锻比较。力学上区别距离大么?

网友:
材料按13.2KG核算 + 加工费用+表面处理(按产品重量核算)+包装运输费用就OK了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看图纸确定对方下料重量是否合理,如果量大是否可以考虑模锻。是否一定要锻料。

网友:
模锻的下料比锻件是要大一点的,因为高温会损耗一点,还有模锻的都会产生废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的,其实主要靠经验。锻造厂火耗和锯缝都算得比较高,一个经验公式,将你的锻坯重量乘上1.07,即火耗按7%,一般锻造厂都能接受(当然,不是说的精锻坯)。另外,多找几家锻造厂来报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