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故障:信号都正常,运行时会自动停止!

楼主(2010-01-20):
经检查所有信号都正常的情况,步进电动在运行时会出现自动停止,PLC模块会出现红色指示灯报警,使用西门子PLC程序模块

网友:
用的那个牌子的步进?先咨询下他们
西门子PLC没有用过,但原来我用OMRON的PLC会发生这情况,或根通讯电缆就好了,大家解释就是通讯不稳定,现在挺正常。

网友:
什么系统?PLC程序模块?没听说过。指的是ECU吗?驱动器怎么样?

网友:
这要看PLC模块究竟报的什么警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应该查PLC模块的维修手册才对啊。

楼主:
白山牌的步进电机,你回答不错,原来厂家有过来处理这个问题,做了电缆屏蔽,但过一阵子又会,有的时候几个月出现一次,有的时候一天好几次出现报警,每次启停实在太耽误生产时间,因为另一条一样和生产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舟航

网友:
查查周围是否有较强的干扰源,屏蔽它

网友:
学习了。信号屏蔽挺重要的。

网友(2010-03-12):
是不是有过载现象!高温引起驱动器保护!这个问题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