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安装

楼主(2010-01-20):
风机安装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1条 本篇适用于离心通风机、离心鼓风机、离心压缩机、轴流通风机、罗茨式鼓风机和叶氏式鼓风机的安装。
第2条 本篇是风机(不包括辅助设备)安装工程的专业技术规定,安装工程的通用技术要求,应按本规范第一册《通用规定》的规定执行。
第3条 风机安装的基础、清单和防震装置应符合有关设计的要求。
第4条 风机的开箱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根据设备装箱清单,核对叶轮、机壳和其他部位(如地脚孔中心距、进、排气口法兰孔径和方位及中心距、轴的中心标高等)的主要安装尺寸是否与设计相符;
二、叶轮旋转方向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三、进、排气口应有盖板严密遮盖,防止尘土和杂物进入;
四、检查风机外露部分各加工面的防锈情况,和转子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形或严重锈蚀、碰伤等,如有上述情况应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处理。
第5条 风机的搬运和吊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整体安装的风机,搬运和吊装时的绳索,不得捆缚在转子 和机壳或轴承盖的吊环上;
二、现场组装的风机,绳索的捆缚不得损伤机件表面和转子与齿轮轴两端中心孔、轴瓦的推力面和推力盘的端面机壳水平中分面的连接螺栓孔、转子轴颈和轴封处均不应作为捆缚部位;
三、输送特殊介质的风机转子和机壳内涂有保护层,应严加保护,不得损伤;
四、不应将转子和齿轮轴直接放在地上滚动或移动。
第6条 风机的润滑、油冷却和密封系统的管路除应清洗干净和畅通外其受压部分均应作强度试验,试验压力如设备技术文件无规定时,用水压试验时试验压力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1.25~1.5倍,用气压试验时试验压力应为工作压力的1.05倍;现场配制的润滑、密封管路应进行除锈、清洗处理。
第7条 风机的进气管、排气管、阀件调节装置和气体加热成冷却装置油路系统管路等均应有单独的支撑并与基础或其他建筑物连接牢固;各管路与风机连接时法兰面应对中贴平,不应硬拉和别劲,风机机壳不应承受其他机件的重量,防止机壳变形。管路安装完毕后,应复测机组的不同轴度是否符合要求。
注:中、小型机组(如类似DA350-61机组)的油路系统管路可不设单独支援。
第8条   风机附属的自控设备的观测仪器、仪表的安装,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9条   风机连接的管路需要切割或焊接时,不应使机壳发生变形,一般宜在管路与机壳脱开后进行。
第10条 风机的传动装置外露部分有护罩;风机的进气口或进气管路直通大气时应加装保护网或其他安全设施。
第二章 离心通风机
第11条 离心通风机的拆卸、清洗和装配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将机壳和轴承箱拆开并将转子卸下清洗,但电动机直联传动的风机可不拆卸清洗;
二、轴承的冷却水管路应畅通并应对整个系统进行试压,试验压力如设备技术文件无规定时,一般不应低于4公斤力/厘米2。
三、清洗和检查调节机构,其转动应灵活。
第12条   整体机组的安装,应直接放置在基础上用成对斜垫铁找平。
第13条   现场组装的机组,底座上的切削加工面应妥善保护,不应有锈蚀或操作,底座放置在基础上时,应用成对斜垫铁找平。
第14条   轴承座与底座应紧密接合,纵向不水平度不应超过0.2/1000,用水平仪在主轴上测量,横向不水平底不应超过0.3/1000,用水平仪在轴承座的水平中分面上测量。
第15条   轴瓦研刮前应先将转子轴心线与机壳轴心线校正,同时调整叶轮与进气口间的间隙和主轴与机壳后侧板轴孔间的间隙,使其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第16条   主轴和轴瓦组装时,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检查。轴承盖与轴瓦间应保持0.03~0.04毫米的过盈(测量轴瓦的外径和轴承座的内径)。
第17条 机壳组装时,应以转子轴心线为基准找正机壳的位置并将叶轮进气口与机壳进气口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高速至设备技术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同时检查地脚螺栓是否紧固。其间隙值如设备技术文件无规定时,一般轴向间隙应为叶轮外径的1/100,,径向间隙应均匀分布,其数值应为叶轮外径的1.5/1000~3/1000(外径小者取大值)。调整时力求间隙值小一些,以提高风机效率。
第18条 离心通风机找正时,风机轴与电动机轴的不同轴度:径向定位移不应超过0.05毫米,倾斜不应超过0.2/1000。
第19条   滚动轴承装配的风机,两轴承架上轴承孔的不同轴度,可待转子装好后,以转动灵活为准。
第三章 轴流通风机
第20条 轴流通风机的拆卸、清洗和装配除应按本篇第11条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检查叶片根部是否损伤,紧固螺母是否松动;
二、立式机组应清洗变速箱、齿轮组或蜗轮蜗杆。
第21条 整体机组的安装应直接放置在基础上,用成对斜垫铁找平。
第22条 现场组装的机组,组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水平剖分机组应将主体风筒上部和转子拆下,并将主体风筒下部、轴承座和底座等在基础上组装后,用成对斜垫铁找平;
二、垂直剖分机组应将进气室安放在基础上,用成对斜垫铁找平,再安装轴承座,且轴承座与底平面应均匀接触,两轴承孔对公共轴线的不同轴度不应超0.05毫米;轴瓦研刮后,将主轴平放在轴瓦上,用划针固定在主轴轴头上,以进气室密封圈为基准测主轴和进气室的不同轴度,其值不应超过2毫米,然后依次装上叶轮、机壳、静子和扩压器;
三、立式机组的不水平度不应超过0.2/1000,用水平仪在轮毂上测量,传动轴与电动机轴的不同轴度,径向位移不应超过0.2/1000;
四、水平剖分和垂直剖分机组的风机轴与电动机轴的不同轴度,径向位移不应超过0.05毫米,倾斜步应超过0.2/1000;机组的纵向不水平度不应超过0.2/1000,横向不水平度不应超过0.3/1000(电站用轴流引风机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用水平仪分别在主轴和轴承座的水平中分面上测量。
第23条 叶片校正时,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校正各叶片的角度,并锁紧固定叶片的螺母,如需将叶片自轮毂上卸下时,必须按打好的字头对号入座,防止位置错乱破坏转子平衡。如叶片损坏需更换时,在叶片更换后,必须锁紧螺母并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第24条 主轴和轴瓦组装时,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检查。
第25条 叶轮与主体风筒(或机壳)间的间隙应均匀分布并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其对应两侧的半径间隙之差如无规定时可按表V-2.1的规定执行。
叶轮与主体风筒间的对应两侧半径间隙之差 表V-2.1

叶轮直径
(毫米) ≤600 >600~1200 >1200~2000 >2000~3000 >3000~5000 >5000~8000 >8000
对应两侧半径间隙之差不应超 过
(毫米) ±0.5 ±1 ±1.5 ±2 ±3.5 ±5 ±6.5

网友:
不知这是个安装标准还是个人经验

网友(2010-05-01):
老兄  你这是厂家的安装说明书不

网友:
阁下有关于风机型号选择的标准吗?
比如说:比如说风机入口与设备出口相连,计算出设备出口的风量以及大概的静压,可否通过查表选择一个风量既大,静压又小的风机或者知道风机马达的马力即HP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大侠不吝上传。

网友(2012-03-08):
这个好像是安装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怎么看都跟标准规范一样

网友(2014-04-15):
不明觉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