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端面齿,用什么设备比较方便?

楼主(2010-01-20):
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加工过端面齿(俗称:鼠牙盘),用什么设备比较方便?

网友:
可以用刨齿机。

楼主:
请问你用刨齿机加工过吗
加工的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是这种东西么?

如果不大,可用特种滚齿机加工:

网友:
用铣齿机加工。

网友:
这种东西任何的滚齿机加装一套附件就可以完成,不过很少的加工单位有这套装置。

楼主:
这个是我加工的零件图纸,大家看看用什么方法,或是怎么加工设备加工比较合适,精度比较容易保证。
我现在用成型磨床磨,走联动,但是加工好以后两个齿盘合起来,平行度差不多在4丝的样子(我选了12个位子进行测量),要求是普通级平行度0.025,精密级平行度0.016(每个齿合起来都在这个精度内)file:///D:/未命名.JPG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问问杭州机床厂。国产的设备就他们有。
难道楼主就是杭州的?广告贴?!

楼主:
绝非广告,也没有意义做广告啊,螺旋线大侠 ,哈哈!!
本人成心寻求大虾的指导!

网友:
俺不都告诉你了吗?
国内只有杭州出这种磨床,剩下的只能自己改造或进口了。就是成型平磨,加上高精度分度盘啊。不到2丝的平行度,90%的接触面积,除了磨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杭州机床厂是做到了,我也看新闻了,但是你想我又不是客户,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加工方法吗?
不是说有机床就可以加工出来的啊,那要工艺做什么啊!!
所以在下上这里来请教来了嘛!!
还有我用的是自己公司改造的成型磨,说说是成型磨,其实就是不同的数控磨床加了个修正滚轮!!
至于分度盘没有什么高档的,普通的手摇分度头!!
就这点设备!!虽然条件差了点,但是我想以前没有成型磨得时候,不是照样做出高精度的端面齿!!
所以我想寻求一种比较“原始”的加工工艺(当然效率就会低点)!

网友:
哦,原来大侠是搞工艺的呀.
首先一点,成型磨,假如精度高,是不能用滚轮直接成型的,必须修型.但修型的方式可以是单点金刚笔,也可以是滚轮,但都是走插补来的.
还有一点,如果设备本身精度不够,工艺就是神仙也没办法.什么叫好的工艺?就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设备能干出什么活来.
大侠还提到走联动,方便把联动的程序发上来吗?

楼主:
首先我用的碟片修正器,走插补修正!!
还有就是联动:其实就是两轴联动,刀尖沿着端面齿加工斜角走联动!!
还有我觉的了解设备本身的加工精度是工艺人员平时工作的基础!这个螺旋线大哥说的很对!!
但是同样的加工设备,不同的加工工艺,加工出来的精度可能相差很多!!
所以我寻求各位大虾的意见,能否有更好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