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塑料管怎么加工?

楼主(2010-01-20):
向师傅们请教个问题,
现在有一PE塑料管,外径85mm,内径是76mm,
现在需要两断面做0.5的倒角(倒角需要很光滑并且均匀)。
ps我有在车床试过这种材料,可是太软不易装夹,不是同
一批材料的管子壁厚还有差别,用东西塞有很麻烦(因为量很大)。
那位师傅有高招帮忙指点,先谢了!

网友:
采用8爪卡盘或三爪卡盘加宽软爪。软爪内径85毫米,包围百分之90.应该可以。

网友:
用角磨机打一下。

楼主:
车床效率有点慢,
角磨机怎样使用才能使内外圆都为0.5呢?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