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热扎钢板上的氧化皮去掉呢?

楼主(2010-01-20):
最近厂里进来几块热轧钢板,但是上面有一层氧化皮,有的地方脱落,有的地方还有,用钢刷也刷不下去,这个样子喷上漆特别难看,像是在看月球表面的陨石坑。各位大侠,请给小弟个建议怎么能去掉呢,能掩盖也可以;板的强度没有问题,就是表面太难看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热扎钢板上的氧化皮,在钢铁厂是通过酸洗工序去除的,你厂估计没有此种设备条件。只好在成品后,通过表面涂装来加以掩盖,一般是用环氧腻子打底,刮平后用砂纸磨光,要反复几次,最后涂漆。很费工的,可以外包给专业单位做。

网友:
喷丸,喷丸硬度要低点,与材料略硬就行,如果板淬过火,丸的硬度32HRC左右

楼主:
的确太费工了,时间也花不起,呵呵 2# 见习生小王

楼主:
水哥,喷砂能不能行呢? 3# 冷水黄金

网友:
谁让你买便宜的钢板,
给我焊东西,协仪都写的很复杂,比如'船板'绝对不可以用

楼主:
6# 避雨瀑布下 大侠,请问船板为什么不可以用呢,应该船板强度很好啊?

楼主:
6# 避雨瀑布下 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子都快要赔钱了,上面的企业压得价格太低了

网友:
大虾,船板就是拆船的板子啊,
强度没问题,但疲劳性差,有内裂,表面也差,无法清理,
你是不是买到船板了,
阿拉对板子很熟

楼主:
9# 避雨瀑布下 不是,是从济钢内部弄的板子,听说是船板,不过是生产出来的,在外面放的~~~所以氧化皮有的脱落了,当然质量没有标板好了,但是所用的强度是绰绰有余

网友:
你说的各种现象,综合起来看,是有矛盾的,也说不通
我玩冶炼,轧钢,还玩大型结构,包括海洋结构
一块钢板,从轧制,冷却,到存放,即使在露天存放,即使是海洋气候下,其腐蚀率也有固定值,
到了有难以处理的坑的时候,需要很长时间,就象盗墓作假一样,不是随便就可以有你说的锈
我见过各种板,不仅是'船板',还有'锅炉板'等等,
每次揭穿的时候,焊接厂的老板都说,大哥,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楼主挺厉害啊,济钢的内部的东西都能倒腾出来。不会是轧出来的废品吧。济钢的船板是招牌产品,只是产量低,这不,4.3的新线起来了。
俺们买的板都是露天存放,N久以后顶多是表面有层锈,一喷沙就干干净净的,不可能有坑之类的。

网友:
喷丸除锈就可以咯  在去做个机械性能 看强度可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