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图上的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0-01-20):
我记得零件尺寸只应该在零件图上标注,可是在公司看到好多装配图上一样标注了零件的尺寸,而且和零件图上的一样具体,这样不是重复了吗?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焊接图上有一些孔是焊后加工的,那么这些孔的形状尺寸在哪张图上标注,是焊接图还是具体的焊接零件图?请教各位!

网友:
楼主您好!
能举个例子上来么?
理论上装配图上一般只标注整体形位尺寸,而无须再标注单个零件的尺寸,但不排除例外,看需要而定。
如您所言:“焊接图上有一些孔是焊后加工的,...”,我认为这需要系列的工艺图。

网友:
孔焊后加工,应该标注在部件图上的,无需标注,零件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的关注。
     如附图中所示,件1和件2要焊接到一块,直径为48的孔的相关尺寸应该标在哪个图上?
     至于装配图中标注零件具体尺寸的例图我个人电脑里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同事,他给的解释是生产中便于查看,不知道他的解释是否合理(为了便于查看而重复标注是否合理)。

网友:
我单位的情况是复杂焊接件有一张焊接图,然后另有一张焊后加工图;简单件是一张焊接加工图就全表示了,焊接关系、焊缝尺寸、焊后加工尺寸都在一张图上。有些焊接图上会标注单个零件的部分尺寸,便于焊前定位和检查。至于楼主所说的孔标注在哪张图上,我理解是对焊后件尺寸位置重要的孔自然是焊后加工,可以保证位置精度;对焊后件位置精度要求低而焊前便于加工、焊后不便于加工的,是画在加工前的零件图上,需要考虑工艺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只在焊接后的图上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