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力士乐A4VG油泵问题!!!

楼主(2010-01-20):
一:请高手看哈  那个是力士乐A4VG油泵上的冲洗阀~~??
本人没见过这个泵!~ 请大家指点一下!~(也有人说是装在马达上的)

二:这个闭式系统上的 冲洗阀 是不是力士乐原配的,能不能选择别的厂家的,他们的安装位置是固定死了的吗?
希望了解这个闭式系统的人帮忙一哈,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阿!!

网友:
用过力士乐的闭式泵配马达 当时冲洗阀是集成在马达内部的。A4VG泵上好像是没有冲洗阀的配置的。

网友:
这种系列的泵内部貌似不带冲洗,可以自己在泵的A、B口上接一个冲洗阀,很便宜的,不过冲洗阀冲洗流量得选好

楼主:
是不是在这种闭式系统中,  我的冲洗阀随便安装在哪里,只要连接在系统的A、B口上就可以 了呢????

网友:
闭式泵马达系统的油液容易发热,通常在泵配置补油泵,在马达配置冲洗阀,冲洗阀A,B,T口,系统工作时,冲洗阀将低压腔的部分油液通过T口排至油箱冷却,同时补油泵将冷却油液输入闭式泵回路中。
冲洗阀应根据补油泵的参数选配,并接在马达A,B口,T口接冷却回路至油箱。
附件有力士乐的双速马达样本,供参考。冲洗阀见第4页原理图。

网友A:
用过力士乐的闭式泵配马达 当时冲洗阀是集成在马达内部的。A4VG泵上好像是没有冲洗阀的配置的。
引用 网友B:

紫剑讲的不错,是集成在内部。可以自行选配安装,选型注意补油泵的参数。
附件见冲洗阀的样本和应用范例。

网友: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若马达不带冲洗,就自己选配,闭式系统温升较大,散热不可忽视;
冲洗阀具体位置没有特殊要求,尽量离油箱近,方便安装就行;温升较大的还可另设散热器;
一点愚见,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我有冲洗阀块的图纸的,但是不知道你的闭式泵是什么型号的,用在哪个领域上的。

网友(2011-09-16):
请问力士乐马达 启动或不启动时都有噪音  如何解决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A:
紫剑讲的不错,是集成在内部。可以自行选配安装,选型注意补油泵的参数。
附件见冲洗阀的样本和应用范例 ...

好想下载你的附件,可惜,呵呵,积分米了

网友(2012-11-13):
A4VG的泵无内置冲洗阀,需外接到油泵的A、B口。

网友:
而且冲洗阀的油口为法兰接口,直接安装在泵的A或B口。

网友:
泵上不带冲洗阀

网友:
这是a4vg180或125的泵,这泵我修太多了,泵车上用的多。泵车上冲洗阀都是装在泵的a口或b口上。力士乐出厂这个泵,冲洗阀不在供货范围内需单独购买,如何你是维修用他的旧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