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3材料的焊接,除了氩弧焊之外还有什么简单高效方法?

楼主(2010-01-20):
我在加工机床护罩的过程中碰到需要焊接1Cr13材料,焊接要求不是很高,请问除了氩弧焊之外,还可以用其他哪些更为简单高效的焊接方法?

网友:
说的很不明白,很难判定该怎么做,你是用1Cr13焊接在其它材料上(比如Q235等等)?还是焊接在同种材料上?很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1Cr13材料对焊还有和Q235材料对焊,请教前辈有何种简便高效的焊接方法?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