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2的快移经常用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1-21):
x6132的快移经常用不了。有时候走一点,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啊?请教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齿轮啮合是否正常,可能是挂不上轮

网友:
电刷磨损了,电刷表面太光了,和线圈接触面太大了,造成中间油膜太大从而变得接触不良。这时故障表现是快速时有时无,无力。

网友:
北京机修很专业  听他的没错

网友:
版主列害~~~~~~

网友:
三个可能,快走开关,蜗轮,快走电机。

网友:
我那铣床也是,快走的时候能听见铛铛的声音,工作台一抖一抖的移动,是不是齿轮的啮合出问题了

网友:
9# tangshuiping123 你那是不是老式的铣床?带电磁铁的那种?一般是那种才出现你所说的故障,这时是你的变速箱内超越离合器松了,离合器的锁紧母松了,只要紧上,固定好就行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离合器的齿轮牙磨损了,一般是15度的角快变成30度了。电磁线圈的一般不会有那种声音,在传动上有很多的地方能出现这种声音异常,比如齿轮掉齿,位置不对,或某处轴套太干抱的紧了,都有可能的,我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铣床最爱坏的地方有,1:上下前后的拔杆不起作用,内部磨损了的原因,2:电磁离合器的线圈及摩擦片损坏,3:中间花键轴传动到大工作台下方的直角接头易抱轴,4:主轴箱二,三轴的齿轮易损坏。太晚了,不补充了。

楼主:
版主你真是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