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接头,要打钢球的孔,怎么打快,不能打透

楼主(2010-01-21):
活是一个快接头,要打钢球的孔,怎么打快,不能打透,还要钢球露出一点点,我的实力有限请帮帮忙啦,,整的我都睡不着了,,现在手头的设备部是很好,只有摇臂钻,没有带动力头的数控车啊,,,,

网友:
有一保守的方法
先用小钻头打通
然后定位用大钻头沉坑
如果操作熟练的话一支钻头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请表达清楚,是要在钢球上打孔,还是打个孔放钢球,如果在零件上打孔放钢球,是打在零件的外圆还是内孔上。

网友:
北京的老乡你好。此工件需要做一个工装。如附件图。此工装可进行端面及直径方向的定位。钻头与工装的最小距离等于孔底连皮厚度。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最后多说一句,都是北京的,多联系。

网友:
小孔套大孔。

楼主(2010-04-21):
谢谢各位,最近比较忙,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