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发黑是怎样完成的!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齿轮发黑是怎样完成的!须要什么设备!

网友:
发黑有化学方法不用设备。

网友:
磷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898.htm

网友:
发黑就是磷化吗?

网友:
用药水泡的,没有什么特殊设备,你需要一个桶就可以了

网友: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到155℃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网友:
谢谢各位的介绍,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一下,齿轮为什么要进行发黑处理

网友:
1)增加附着力
2)防锈
3)外观好看

网友(2010-03-02):
发黑后是否耐磨?

网友(2010-05-24):
磷化的也是黑的,用磷化膏或者磷化液都可以的

网友:
注意是为了投入使用后的防锈保护.

网友:
将零件置于氧化介质内加热氧化,使表面形成一层氧化铁保护膜,防腐蚀、美化!

网友:
谢谢各位的介绍,学到了不少!

网友:
防锈和增加零件的抗腐蚀能力,一般采用化学的方式能得到这种效果

网友:
有酸性发黑,有碱性发黑。 把化学药品和水加热放入工件煮一下就行。

网友(2010-06-24):
可以用中温磷化液.......

网友:
额~~齿轮热处理完了变黑啊。什么渗碳渗氮什么的。反正挺复杂的,设备多用炉什么的。不是个简单的事。

网友:
见习生小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齿轮发黑 表面精度不是 下降了吗

网友(2010-09-03):
应该不会吧,发黑温度好像很低的,变形不大

网友:
发黑和发兰是两种工艺,发兰一般是烤兰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一点。以前都不明白。

网友(2010-11-04):
采用国外叫QPQ,国内叫氧氮化的工艺方法,其基本工艺流程是盐浴硫氮碳共渗(在工件表面形成高耐磨层)---氧化(也叫渗氧,将工件表面的铁预先氧化成黑色的四氧化三铁)---抛光---氧化。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零件表面具有高耐磨性,高抗咬合性能,极高的表面硬度,优良的耐疲劳性,极好的抗蚀性。其表面颜色是均匀的黑色或蓝黑色。

网友:
知到的越多就会觉得知到的好少!学习了!原来还有好多好多也学的啊!我还是菜鸟呀!

网友:
谢谢!!给位老师解答,学到新东西!!

网友:
最主要的是防锈!这是齿轮重要的一步!

网友:
磷化发黑液
常温使用,磷化保护一步成型!又称钢铁着色剂!1:4-5稀释后使用,常温浸泡30分钟左右,最后封闭保护!
处理工艺:除油除锈——防锈水浸泡——磷化发黑——晾干——封闭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的讲解。又学到东西了、顶啊

网友:
表面加热氧化不也是变黑么
好想也防锈把

网友:
哦 原来是化学变化 谢谢啊

网友(2010-12-18):
谢谢各位,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
都是一群不懂的,齿轮发黑是渗碳,渗碳:是对金属表面处理的一种,采用渗碳的多为低碳钢或低合金钢,具体方法是将工件置入具有活性渗碳介质中,加热到900--950摄氏度的单相奥氏体区,保温足够时间后,使渗碳介质中分解出的活性碳原子渗入钢件表层,从而获得表层高碳,心部仍保持原有成分. 相似的还有低温渗氮处理。这是金属材料常见的一种热处理工艺,它可以使渗过碳的工件表面获得很高的硬度,提高其耐磨程度。

网友:
大家都错了 齿轮要想防锈而且耐磨,最恰当的工艺是QPQ,QPQ的耐磨性和防腐性能大家不容置疑吧,

网友:
呵呵,以前我们公司也有发黑的,那时我没事就整天跑到那去玩,就是用药水进行化学反应就行了,不过好浪费水。

网友(2011-02-24):
谢谢,真是学习了很多好的东西!

网友:
有人才,也有.......。36#的不错,碱性发黑,二次发黑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学习中,收获不少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1-03-28):
多谢,学习了。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1-05-26):
原来是放到化学溶液里去煮的,难怪我们公司技术部的图纸上都是写着表面煮黑处理。。。。

网友: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到155℃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