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层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1):
小弟刚学CAD不久,使用图层,发现很麻烦。但我看别人在使用图层的 , 我想知道 :在目前是在使用粗线的图层,但如果我现在想标注的话,进行标注,能够直接转换为标注的图层,怎么样才能不用人为的去改图层呢!请各位大侠教下小弟!

网友:
AUTOCAD机械增强版有这个功能,只有选择增强标注命令,标注的尺寸线就在标注层,其他是没有办法的,只能修改图层。你要是养成习惯,设置好自己熟悉的图层,改变图层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在标注里面设置下 应该就可以咯

网友:
楼主设置一下标注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2004版的,都不清楚再哪里改啊! 3# 简单123

网友A:
我也是用的04的,都说04的最稳定,不知道各位大虾觉得哪个版本好一点

网友(2018-05-17):
目前只能人为手动更换图层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04的,都说04的最稳定,不知道各位大虾觉得哪个版本好一点

我感觉的 04插件多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