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7-1200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0-01-21):
SIMATIC S7-1200 控制器具有模块化、结构紧凑、功能全面等特点,适用于多种应用,能够保障现有投资的长期安全。由于该控制器具有可扩展的灵活设计,符合工业通信最高标准的通信接口,以及全面的集成工艺功能,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组件集成在完整的综合自动化解决方案中,成为制造行业中的创新系统解决方案。在串口通信方面,从硬件上与S7-200有什么不同?从软件编程方面与S7-200有什么不同?与S7-300从硬件上及软件编程上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
S7-1200是西门子的新一代的控制器,在串口通信方面在硬件与软件方面都与S7-200不同:

  首先,从硬件方面

S7-1200现有的几款PLC都可以扩展3个串口通信模板(即可以全部是RS232接口,也可以全部是RS485接口,也可以是两种接口的组合),而S7-200这不可以进行扩展,只能用本体上的RS485口,在这一点上功能强了。

  其次,从软件方面

S7-1200,在编程上与S7-300的编程方法类似,组态完硬件接口,直接调用功能块就可以,非常简单,不像S7-200需要对SM进行操作。

S7-1200与S7-300在串口通信比较起来基本上一样,但在作Modbus的通信时不需要额外的Dongle来支持。

楼主:
S7-1200与MM440的USS通信

已实现了用S7-1200监控两台MM440,和读写MM440的参数,感觉非常好用。

在接线时必须注意下面两点,否则可能毁坏通信接口:

1)S7-1200侧的RS-485连接器的5脚(参考电压0V)必须与MM440的模拟量输入电压的0V端子(2号端子)相连。

2)0V线不能与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地(EMC地)相连。

在OB1中调用USS_DRV功能块(FB1071)来监控变频器,在循环中断组织块中调用USS_PORT(FC1070),它是S7-1200和变频器USS通信的接口,用它来设置波特率和通信接口。系统手册给出了波特率与调用循环中断组织块的时间间隔的关系。

所有的USS指令(包括读写变频器参数的FC)共用一个USS_DRV的背景数据块。

一个背景数据块只能保存一台变频器的参数,它为什么可以供多台变频器使用呢?

实验时发现USS通信与RS-485接口组态的参数没什么关系,可以采用默认的参数。

楼主:
S7-1200自由口通信的特点:

1、S7-1200通过S7协议与S7-200通讯时,S7通讯只支持绝对地址DB寻址通讯,且S7-200可同时最多8个S7通讯伙伴进行通讯;

2、S7-1200与第三方设备通讯时,每个S7-1200 CPU 最多可带3个通讯模块(CM1241 RS485/CM1241 RS232)而每个CM1241 RS485通讯模块理论上最多支持247个Modbus子站;

3、S7-1200通过USS协议与变频器等设备通讯时,由于每个S7-1200 CPU 最多可带3个通讯模块,因此一个S7-1200 CPU中最多可建立3个USS网络,每个CM1241 RS485通讯模块最多支持16个变频器。

楼主:
1、S7-1200 的USS通信和MODBUS的通信的波特率和传输距离成反比,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理论上串口通讯最大传输距离为1.2KM,实际在S7-1200与其它设备进行通讯距离远远小于1.2KM,大约只有50M。串行通信中,数据位信号流在信号线上传输时,会引起畸变,畸变的大小与以下因素有关:

波特率——信号线的特征(频带范围)

传输距离——信号的性质及大小(电平高低、电流大小)

当畸变较大时,接收方出现误码。在规定的误码率下,当波特率、信号线、信号的性质及大小一定时,串行通信的传输距离就一定。

2、S7-1200与第三方设备通讯时,每个S7-1200 CPU 最多可带3个通讯模块(CM1241 RS485/CM1241 RS232)而每个CM1241 RS485通讯模块理论上最多支持247个Modbus子站,所以理论上一个S7-1200 CPU最多可带741个Modbus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