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加工安装方法---请教

楼主(2010-01-21):
我们制造的3轴喷漆机械手,三轴部件都是通过横梁安装在台湾上银的左右直线导轨上,这种直线导轨长1500,上边有一系列间隔100的螺栓沉孔,通过六角螺栓与机架连接固定。直线导轨上的孔由于比较密,机架上的孔我们主要是画线钻孔攻丝,由于质量的原因经常有的孔中心距难保证,安装导轨后左右存在平行度误差使导轨滑块运动不良,想请教高手是对类似的结构是如何的处理。

网友:
这类导轨,安装的时候,先得检查原始安装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所谓的‘靠边’,边靠不好,靠不齐,安装时都有问题,
安装时,平台的质量要高,你平台本身有问题,按装后就难以保证质量,平行问题一般是先安装一边,用一边的表打另外一边,再调,也有用一边的表先挂上,找另外一边的孔距,当多台设备同时安装的时候,在数控上先干一个边的安装面和孔,在平台上挂表走另外一边,划线再干基本就没问题了,
方法非常多,各厂有各自的方式,

网友:
正规厂家,不同型号及不同精度等级对于安装面都有对应的基本要求,直接参考。孔心距既然是人工钻孔,为什么不用导轨本身的孔来划线或者直接冲窝呢?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做加工和安装时的工装呢?

网友:
请直接参考上银或THK的型录里面的安装调整方式。

网友:
我想你是用在机械手上的,因此我觉的,直线导轨的安装精度应该不会很高,所以只要将安装基面加工好就可以了(一个是安装基面,还有是靠山面,像精度不高的话,一般磨床直接磨出就可以了,如果精度高的话,需要些工装量具)。还有就是你说的安装孔距打偏的问题,我提个建议,就是你先将直线导轨放在安装基面上,侧面靠牢靠山面,然后划两端及中间三个螺孔及压块螺孔,然后钻好这三个螺孔及三个压块螺孔,最后将直线导轨安装上去,在已打好的三个螺钉孔上,上螺钉,三块压块也拧紧,然后划其他的螺孔,最后打螺钉孔就可以了啊 !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通过在数控铣床或是数显铣床上打螺钉孔窝,最后通过钻床打!

网友:
用孔一样大小的样冲冲孔,在钻床钻孔怎么样?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教,我们会参照各位意见再总结我们的加工方法

网友:
你的导轨安装面对不对啊?螺钉孔装配钳工做都没多大关系。
如果连基准都没有的,那就太浪费那个直线导轨了。
这个精度跟螺钉孔位置关系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安装直线导轨的安装面。
导轨的底面肯定要加工好直线度,然后一个侧面一定要有基准面靠,一般可以设计两导轨的内侧或者外侧做基准。加工肯定直接用刨床及导轨磨一次加工好了。安装的时候先上螺钉稍微紧一下,然后不是基准的另一侧使用数个斜楔块压紧,嫌麻烦可以使用一个架子加支头螺钉支住。与上面滑板连接的导轨座也是同样的定位原理,只不过只有一个导轨上面的滑块需要定位(基准),另一侧的不能定位。
如果精度要求高,还必须用丝表一个个调导轨上面的螺钉的。

网友(2010-10-30):
楼上说的对,你的导轨安装面对不对啊?
如果连基准都没有的,那就太浪费那个直线导轨了。这个精度跟螺钉孔位置关系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安装直线导轨的安装面。导轨的底面肯定要加工好直线度,然后一个侧面一定要有基准面靠,一般可以设计两导轨的内侧或者外 侧做基准。但是在装配时,这些是不能做基准的,首先要测量导轨的底面直线度和底面与侧面的垂直度,还有主导轨安装完后,与副规的平行度及两规的等高(水平向的平行度),你如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