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抛光---请教

楼主(2010-01-21):
请问用抛光膏对金属抛光的时候会不会把金属未抛光面烧坏。

网友:
机械抛光是烧不坏的,但电化学抛光就得注意了,先分析材料,再抛光,

楼主:
如果抛光轮上没有抛光蜡呢,干抛会不会呢?谢谢回答

网友:
干抛对于淬火钢基本没有效果,

楼主:
对冲压出来的420或430钢呢?会不会烧坏?冲压时会不会造成有烧坏情况呢?谢谢

网友:
看不懂你说什么,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清洗抛光出来的不锈钢勺(  型号是420和430的),有的个别表面会出现受过高热变色的样子。
我怀疑是不锈钢勺冲压或抛光不当造成的原因。

网友:
你一定是先冲压,后抛光的,
冲压出来时,你就可以看到是否有‘黑皮’
在斜滚筒粗抛光机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看是否有问题?
不会到精抛光都出来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
我还是不懂

楼主:
请问黑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黑皮有材料自身问题,属于金相问题,有挤压热造成的,原因很多,要看实物什么样,才能确定,

楼主:
谢谢过街蛤蟆的回答,我长了经验了

网友:
只有冲压和机械抛光然后就清洗吗?
没有其他工艺吗?比如酸洗,钝化.

网友:
看了以上的问答,感慨这又是一场“挤牙膏”,就是吃不透到底谁挤谁?

网友:
看不透吧?给你举个例子,
上周,到香山去,由于下雪天,鸽子特多,猫也多,鸽子把麻雀撵走了,在找松子吃,猫埋伏在台阶下面,三只爪着地,一只前爪微微抬起,猫眼特圆,全身紧绷,犹如弹簧,

鸽子始终在离猫一米五的距离,吃一口,看猫一眼,

地上散落的鸽子毛,和血迹,爱鸽子的人和我说:可怜啊! 当然说的是鸽子,
爱猫的人说:可怜啊!这么冷的天气! 当然说的是猫,

楼主:
没有,这是先粗抛,再清洗,

网友:
看不透吧?给你举个例子,
上周,到香山去,由于下雪天,鸽子特多,猫也多,鸽子把麻雀撵走了,在找松子吃,猫埋伏在台阶下面,三只爪着地,一只前爪微微抬起,猫眼特圆,全身紧绷,犹如弹簧,

鸽子始终在离猫一 ...
引用 网友A:

好经典啊,想起了央视赵大叔的画外音......

网友:
听了过街的话,豁然开朗

网友:
表面如果有淡淡的黄色说明抛光时给的压力太大或停留的时间太长产生过热,在不太厚的材料上长发生,应及时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