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图纸中,C是代表的倒角的意思吗?

楼主(2010-01-21):
师傅们:  请教个问题  有一部分图纸中的倒角,他们标注是C2或C1.5,C是代表的倒角的意思吗?

网友:
是的  机械资料上都有的

网友:
c代表45度倒角,直角边是2mm或1.5mm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网友:
3楼的回答非常明白,这应该是新标准

网友:
确实是倒角!

网友:
是倒角的意思,C2代表45°倒角,倒角边长为2.就相当于2X45°。 1# 393806351

网友:
45度倒角,

网友:
那B2,A2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YES!$ b- H8 W. O6 m( A/ t
是的!

网友:
c代表45度倒角,直角边是2mm*2mm或1.5mm*1.5mm的等腰倒三角形

网友:
倒角chamfer的C,再次以三维命令确认
倒角是概略值,图一之4.2取4即可

网友:
3楼的回答非常明白,这是一种标注方法

网友:
45°角     1

网友(2010-03-06):
回复 网友A:

是45°倒角的简化标注,C2就是2×45°的简化标注。

网友(2013-06-24):
45直到角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解释很详细。

网友:
是CHAMFER 的缩写,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