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7.1 聯機,要等5分鐘左右才設置好,何故?

楼主(2010-01-21):
怎麼一聯機就是要設置什麽,然後是一直這樣,要等5分鐘左右才設置好。每次都是這樣,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是不是版本的問題?

网友:
能否把问题描叙清楚些呢,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啊,
如果是第一次连机的话,可以选择自动连线(点那个像望远镜样的指令),
如果是在原程序上连线的话,直接点那个像雷电一样的指令就OK了,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软件问题,已卸载,装了5.0的,联机一切正常。

谢谢LS的朋友,如果你有7.1的,请推荐一个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