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机械液压的,想自学电控 ,大家介绍点经验

楼主(2010-01-21):
小弟是学机械液压的,想自学一下电控方面,正好过来年就在现场实习,经常能见到车电控系统的调试,想趁过年放假在家先学一点理论,请各位前辈给介绍几本入门的书籍和学习经验吧,谢谢大家

网友:
首先从简单的入手,我想最基本的电气原理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只不过实际应用的比较少,先找一本电路看看,熟悉一下。然后就是比较复杂的了,数、模电,各种开关、传感器的书籍,如果是关于汽车的,还要找一些汽车电器的书籍看看。然后在实际应用中,逐步吸收学过的知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能推荐几本基础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