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圆锥滚子轴承时间隙如何选定

楼主(2010-01-21):
我司有很多“FALK”减速箱,更换轴承后就是不耐用,请教更换轴承时有何标准与参照系数。请赐教。

网友(2010-03-14):
看是什么TRB,有2-TRB、4-TRB,要看具体型号和类型

网友(2010-06-07):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上图,我给你分析下.不上图难说的

网友:
能否说明一下“FALK”减速箱是什麽结构,不同结构对轴承的要求是不同的

网友:
我们在装台湾产多轴箱时
是评经验装的
手感蛮重要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的间隙调整本论坛已有帖。对于大头相对的结构,注意绝对要留有轴向膨胀间隙,特别对于重载轴和高温环境。否则运行一段时间后火花四溅,然后抱轴卡死,电机过载跳闸,比较惊险。

网友:
你可以看看轴承厂家的说明!买好一点的轴承。用百分表测测轴承的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