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精度对后面加工精度和工艺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0-01-21):
铸造毛坯精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后面加工的精度和工艺,请问通常精度能满足多少?在编制工艺时设计毛坯图,其孔径和表面留多少余量为合适?位置精度一般能满足多少?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铸造毛胚的精度吧,应该说是给加工面留多少的加工余量!这个你去查找下铸造工艺,上面应该有的!!一半铸造工艺人员根据这个来做木模,是不?

楼主:
嗯。。。没找到

网友:
铸造一般是看外表有无气孔,塌砂,裂纹,浇不足等等一些浇铸缺陷
加工面一般是开模时根据机加工精度放加工余量
余量一般放2毫米左右
铸造的精度主要是看外观,还有材质
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