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16的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1):
Z3050摇臂钻床的主轴转速范围一般是25—2000r/min,级数为16级,那位大哥知道它的每级转速分别为多少??进给速度一般有哪些??

网友:
你在机床上有的呀!???

网友:
不会是转速盘丢了

网友:
型号  Z3050×16/1
最大孔直径 mm  50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母线最大距离 mm  1600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母线最小距离 mm  350
主轴端面底座工作面最大距离 mm  1220
主轴端面底座工作面最小距离 mm  320
主轴行程 mm  315
主轴锥孔 ( 莫氏 )No.  5#
主轴转速范围 r/min  25-2000
主轴转速级数 -  16
主轴进给量范围 mm/r  0.04-3.2
主轴进给量级数 -  16
工作台尺寸 mm  500×630
横臂长宽 mm  2140
主电机功率 KW  4
套筒升降距离 mm  -
主轴箱倾斜度 -  -
滑座移动距离 mm  -
机床重量 kg  3500
机床外形尺寸 mm  2500×1060×2655

楼主:
我要做毕业设计,希望参数能够和通用的机床一致

楼主:
但是我用级比系数推算不出来,所以想知道转速盘上的的转速,那位大哥帮帮我这个机械专业的后辈呗,ORZ

网友:
主轴转速是:25  4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20  400  500   630  800  1250  2000
进给量是:0.04  0.06  0.10  0.13  0.16  0.20  0.25  0.32  0.4  0.5  0.6  0.8  1  1.25  2  3.2